一个疑问?--变频电机方面

楼主(2013-02-19):
   一直有个疑问,三相异步变频电机,当功率、基准频率一定的时候,扭矩就是一定的,例如 5.5KW ,基频33.3Hz的电机,扭矩T=9550*5.5/1000=52.5NM。

    但是如果现场需要高转矩的时候,除了用了大功率的电机外,有什么办法能够保持功率不变,来增加电机的扭矩??

    另外,我处有一台电机,大家看看铭牌是否正确??

  三相异步变频电机的铭牌,功率5.5KW,电压380V,额定频率33.3HZ,额定电流19A,额定转矩85NM,恒转矩频率 2-     33.3HZ,恒功率33.3-200HZ S1工作制,绝缘等级 F

网友A:
最经济的做法是用减速机

网友B:
最经济的做法液力耦合器

网友C:
减速机、皮带轮减速、液力耦合器均可以提高转矩;电机铭牌说明电动机是非标设计的电动机,不能按普通常用方法来ji?s

网友D:
用减速机比较好吧,这些数据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要根据具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