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只仪表的测量误差小?

楼主(2013-02-19):
      用一只0.5级100V和一只1.5级15V的电压表,分别测量10V电压时,哪只仪表的测量误差小?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是指仪表的最大绝对误差占满刻度的百分数而说的。用0.5级100V电压表测量10V电压显然绝对误差较大。因为0.5级100V的电压表,其每一刻度线的误差均允许在0.5V以内,当被测电压为10V时,最大误差可达0.5V。假如用1.5级15V的电压表去测量10V电压,虽然准确度低,但是该表每一刻度线的误差只允许在:

     10V×1.5%=0.225V

以内,在测量10V电压时,最大误差也只有0.225V。所以用第二只电压表测量比较合适。因此,在选用仪表时,除应注意其准确度等级外,还应按被测量的大小选择量程合适的仪表。单独强调仪表的准确度等级,而不考虑被测量的大小,测量结果不一定可靠。

网友A:
1、对于一台0.5级100V电压表,尽管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500V,

       即全量程范围内,任一点的误差,都不会超过±0.500V

       但全量程范围内,测器在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是不一样的,侧值的最大误差点,不一定就落在0~15V范围内!

       也许最大误差点,是在90V呢

       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

2、对于一台1.5级15V电压表,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225V,

          但是,也许在0~15V范围,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都比较接近±0.225V鸟?

3、呵呵

       所以呀, 测量10V,

       究竟是0.5级100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还是1.5级15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

       除非是您,手里有两块表的输入输出曲线或者误差数据表格

       否则鬼知道那块表的测值更准!

4、讲误差呢,要有误差分布、误差曲线的概念,想当然不好 。。。

      俺做点科普

网友B:
晕了!看楼主觉的对!看了1楼觉的也对!

网友C:
楼上。别晕。让你去挑一个表,你肯定去挑15伏的那个表啦。用100伏的去量10伏的才走了一点点。用15伏的量10伏。表针走了一大半了。看着自己心里都舒服多了啊。

在这种不能由用户方判断的误差问题,我只能假设两个表都是相同的。心里因素我选择15伏的表。

网友D:
测量表的最大量程----超过实际的数据的20%左右,那是最合适的!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  1、对于一台0.5级100V电压表,尽管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500V,       即全量程范围内,任一点的误差,都不会超过±0.500V       但全量程范围内,测器在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是不一样的,侧值的最大误差点,不一定就落在0~15V范围内!       也许最大误差点,是在90V呢       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2、、对于一台1.5级15V电压表,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225V,          但是,也许在0~15V范围,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都比较接近±0.225V鸟?3、呵呵       所以呀, 测量10V,       究竟是0.5级100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还是1.5级15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       除非是您,手里有两块表的输入输出曲线或者误差数据表格       否则鬼知道那块表的测值更准!4、讲误差呢,要有误差分布、误差曲线的概念,想当然不好 。。。      俺做点科普         内容的回复:   用一只0.5级100V和一只1.5级15V的电压表,分别测量10V电压时,哪只仪表的测量误差小,其实也可以用而只表在测量10V电压时的最大相对误差表示,即:0.5级表    ±(100×0.5%)/10 = ± 5%;   1.5级表     ±(15×1.5%)/10 =±2.25% ,两个数值反应了两只表在测量10V电压这一点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即1.5级表在测这一点时的准确性能要更好。如同0.5级表和1.5级表测同一量程的同一被测量点,谁也不能否定0.5级表测得更准一样,它是用最大引用误差来界定,即表的准确度等级。不能因为用了误差的最大值来衡量表的性能,就认为表可能存在有最小值而否定这种衡量的价值,否则,使用仪表误差理论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任何电气仪表只要它的重复性和稳定性能较好的话,其每一点误差变化都遵从一定规律,测量点误差变化大小有一定的概率。 对于 0.5级100V电压表,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 ” 这种概率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强调电气仪表“应使被测量的示值指示在仪表满刻度值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其每一点误差变化都遵从一定规律,测量点误差变化大小有一定。 对于 0.5级100V电压表,“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 ” 这种概率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强调电气仪表“应使被测量的示值指示在仪表满刻度值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原因。

嘿嘿

1、那你就来说说,, 0.5级100V电压表,误差分布是个啥规律,,,呵呵

2、你把规律先讲出来,让大家看看,你讲得合适不

3、不要盲目说,“概率非常小

     你把你讲的误差分布规律,用条曲线表述出来,贴个图上来

     这样100V电压表测10V,出现最大误差的概率,能有多少,

     大家拿尺子一量,就能估算出来鸟

     呵呵呵

网友F:
偶上学时学过好像选择表的范围是正常测量数值在表量程的1/3—2/3之间,因此这个用100V表测量10V表是不合适的。

网友A:
老jiao咋把名给改鸟呀 ! 哈哈哈

电压表、电流表、万用表等等的电子仪器,又木有测量死区,只要满足精度要求,大妈拉小车,有啥不妥呢?

比如楼主猫猫去超市

他是装10多斤大米,还是装2两小虾米,人家店员,还不是一个电子称,,就把价签,给猫猫贴脸上鸟!

哈哈

老夫少妻、矮丈夫高妻,未必就不幸福鸟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其每一点误差变化都遵从一定规律,测量点误差变化大小有一定的概率。 对于 0.5级100V电压表,“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 ” 这种概率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强调电气仪表“应使被测量的示值指示在仪表满刻度值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原因。内容的回复: 嘿嘿 1、那你就来说说,, 0.5级100V电压表,误差分布是个啥规律,,,呵呵 2、你把规律先讲出来,让大家看看,你讲得合适不 3、不要盲目说,“概率非常小”     你把你讲的误差分布规律,用条曲线表述出来,贴个图上来     这样100V电压表测10V,出现最大误差的概率,能有多少,     大家拿尺子一量,就能估算出来鸟     呵呵呵

根据仪表测量机构和测量原理可知,仪表指针的偏转是靠仪表电路中的电流带动,仪表偏转角的大小随电流变大而变大。当用1.515V量程电压表测量10V电压时,指针指示在表计满度的67%处,用0.5100V量程表量10V电压时,指针仅指示在表计满度的10%处。显然,前只表的偏转电流要远大于后只表的偏转电流,即前只表10V时的电阻要远小于后只表10V时的电阻。由于仪表标度尺特性决定于偏转角与被测量的关系,线性(均匀)标度尺,各刻度线测量的绝对误差均相同,每个偏转角下读数准确度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标度尺特性不是线性的(刻度分布不均匀),因此仪表的转矩不是定值而是随着偏转角的变化而改变。在标度尺上灵敏度(单位被测量产生的偏转角)比较大的位置相应的分格宽;灵敏度小的位置相应分格就窄,一般都是表计前面刻度密后面刻度疏。由此可见,当指针在15V量程表67%刻度处偏转一个角度其示值只是微小的变化,而在100V量程表10%刻度处偏转相同的角度其示值却会有较大的变化。换句话说,由于分格窄,在10%刻度处指针即使稍微有一些偏转,其示值误差都要比在67%刻度处的示值误差大。二王楼主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不妨用上述两只表做个试验,各自对10V电压重复测量数次,记录相应的测量数据作一比较,你就会判断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了。

由于没装绘图软件,不好画曲线,特用文字表述。

网友A:
对:世猫关于......每个偏转角下读数准确度是一致的.......内容的回复:

1、呵呵  。

     果真每个偏转角下误差是一致的么?。。。是您实校过?。。。还是那个老师告诉您的?

     他是谁?

2、那俄给您200块数字电压表,100块15V的,100块100V的,,您来给大伙说说,误差分布的规律和概率

3、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每个偏转角下读数准确度是一致的.......内容的回复:?1、呵呵  。     果真每个偏转角下误差是一致的么?。。。是您实校过?。。。还是那个老师告诉您的?     他是谁? 2、那俄给您200块数字电压表,100块15V的,100块100V的,,您来给大伙说说,误差分布的规律和概率 3、  。。。。。。。。。。。。。。。

 1.“果真每个偏转角下误差是一致的么?”,您要联系我的上下文来看。我的原话是: 由于仪表标度尺特性决定于偏转角与被测量的关系,线性(均匀)标度尺,各刻度线测量的绝对误差均相同,每个偏转角下读数准确度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标度尺特性不是线性的(刻度分布不均匀),因此仪表的转矩不是定值而是随着偏转角的变化而改变。

2.我校过此类表无数块,这一结论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验证的,不是人云亦云!!!

3.关于误差分布的规律和概率,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深究纯理论上的知识,毫无意义。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自己可以用200块电压表,100块15V的,100块100V的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校过此类表无数块,这一结论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验证的,不是人云亦云!!!。。。。。。

1、嘿嘿 。。。你天天吃饭,你吃成美食家木有 ?。。。你吃出菜碟里放鸟几克味精没有?

     嘻嘻

2、你舌你校过无数块,那你来讲讲,

      你校的具体是啥表?

      你校的表精度是多少?

      你使唤的信号源精度是多少?

      你是咋嘛判读每个被校点误差大小滴?

      你咋校的零位?

      你咋校的满度?

      你全量程共校咧几个点?

网友I:
难道老师木有教,选择量程比较接近测量值的表吗???

  使用模拟万用表时表针在量程的 2/4 到 3/4 时误差相对要小些。所以应该是选择15v量程的表。。

如果楼主还是觉得不行的话,给你一种建议就是两个表都测,取平均值。。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J:
! 哈哈哈 电压表、电流表、万用表等等的电子仪器,又木有测量死区,只要满足精度要求,大妈拉小车,有啥不妥呢?比如楼主猫猫去超市他是装10多斤大米,还是装2两小虾米,人家店员,还不是一个电子称,,就把价签,给猫猫贴脸上鸟!哈哈 老夫少妻、矮丈夫高妻,未必就不幸福鸟 。。。。

呵呵,多谢二王关心,祝二王兄小白龙年里飞黄腾达。

关于电子秤偶有个小小的认识,偶厂里过车的地磅,最小显示单位也可以理解为分辨率是20公斤,偶上去有时候显示60公斤,有时候显示80公斤,60公斤偶变轻了,80公斤偶变重了,不管60还是80对于偶的体重来说都是误差不小的,也可以说是不准的。但是这样不准的地磅上去一个装满汽油的罐车大部分的重量都是60吨左右的,20公斤的分辨率与60吨相比较小多了,因此这样的汽车衡就作为公司贸易的计量依据了。

所以偶感觉即使咱们到超市里买上10斤大米和2两虾米用的是一个电子秤,也是作为这个收费的依据,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误差应该说相对误差是不一样的。

网友A:
3、一种测器误差分布规律和概率,是对多组实测误差数据的概括总结,,,不是纯理论的知识鸟

4、比如俺检验过老多的压力变送器,

      俺就能一口说出,压力变送器的误差分布规律,还有各个被校点,出现最大误差的概率大小

5、。。。。。。。。。。。。。。。。。。。。。。

网友K:
從實際應用講,我會簡單的按樓主的方法選擇15v表來測量10V的電壓。但是樓主的結論,缺少嚴格的依據。怪話二王的質疑是理性的。既然沒有辦法判斷誤差對於指針角度的函數關系,那麼就不能斷定實際測量兩者哪個更接近真值!尤其是對於模擬表的讀書誤差考慮在內。對於數字表,在已知(用更高精度的儀表進行標定)誤差數值的情況下,可以斷定哪一個數值更準確是可以的。但是對於模擬表要想直接判斷是困難的。我們不能根據最大誤差來判斷某一點的實際誤差。我選擇的15V表來測量10V電壓是基於更容易讀數,以及不一定比100V表的結果更差,一種習慣性選擇。但是我真不敢保証結果比另一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H 。。。。.我校过此类表无数块,这一结论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验证的,不是人云亦云!!!。。。。。。内容的回复: 1、嘿嘿 。。。你天天吃饭,你吃成美食家木有 ?。。。你吃出菜碟里放鸟几克味精没有?     嘻嘻2、你舌你校过无数块,那你来讲讲,      你校的具体是啥表?      你校的表精度是多少?      你使唤的信号源精度是多少?        你是咋嘛判读每个被校点误差大小滴?      你咋校的零位?      你咋校的满度?      你全量程共校咧几个点?

1. “你天天吃饭,你吃成美食家木有 ?。。。你吃出菜碟里放鸟几克味精没有?”,天天吃饭能吃成美食家的仅在少数。楼主言下之意你就是所谓的“美食家”?那你 吃出菜碟里放了几克味精???

2.既然对我校过无数块发生质疑,那我和你一一道来!!!

 你校的具体是啥表:电流表、电压表、有功无功表、万用表、电能表、电量变送器、交流采样装置、摇表、直流单双桥等等

你校的表精度是:0.2级、0.5级、1.0级、1.5级、2.0级、2.5级、10级、20级等等

你使唤的信号源精度:标准校验装置0.05级

你是咋嘛判读每个被校点误差大小滴:用被试表被测点的读数减去标准表相应的读数得到的绝对误差,除以被试表的满度值,就是该点的基本误差。其基本误差的绝对值应小于等于被试表的准确度等级,如不满足这一条件,该点就超差,有一点超差该表就不合格。

你咋校的零位:在测量表的基本误差时,将被试表升至标度尺有效范围的终点分度线(满度值)停留30S,断开线路,再平稳地将被测量减少到零,在10S中之内读取被测表不回零位值。其零位的偏差不得超过表准确度等级与表标度尺长度乘积的0.005倍。

你咋校的满度:用被试表测量上限读数减去标准表对应的读数所得的结果除以被试表测量上限值,其绝对值应小于等于被试表的准确度等级。

你全量程共校咧几个点:全量程对被试表带数字分度线进行校验。

网友A: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内容的回复:

1、嘿嘿,,,

     别笼统地讲:“标准校验装置0.05级”鸟,  得讲具体,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还是旁啥源?

     你讲得信号源,得和讲得被校表,有对应关系呀

2、别笼统地罗列一河滩精度等级,别笼统地讲:"被测表”,

        得讲具体,是指针电压表?是数字电流表?是电量变送器?,,,精度多少?

           你得让大伙看明白,你讲给我们校准标定零点满度的那款表,具体是啥表,啥等级

3、别笼统地讲:"全量程对被试表带数字分度线进行校验”,得讲具体,是5个点?,9个点?,17个点?

4、您讲的校准零点那段,乱七八糟滴,俺真没看懂

5、  “用被试表测量上限读数减去标准表对应的读数所得的结果除以被试表测量上限值,

        其绝对值应小于等于被试表的准确度等级”

        您公司工艺文件,对于满度校准,果真是如您讲得这般么?

        俄滴乖

        那俄提个问题啊

        比如说一台0.5级的电量变送器,标定时满度偏差刚好为-0.5%FS,按你的说法,满度这个点就是合格不再需校调了

        我想问问,

        要是满度偏差都这么大,你们不怕中间其它的点,超差么?

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H...........。内容的回复:1、嘿嘿,,,     别笼统地讲:“标准校验装置0.05级”鸟,  得讲具体,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还是旁啥源?     你讲得信号源,得和讲得被校表,有对应关系呀 2、别笼统地罗列一河滩精度等级,别笼统地讲:"被测表”,        得讲具体,是指针电压表?是数字电流表?是电量变送器?,,,精度多少?           你得让大伙看明白,你讲给我们校准标定零点满度的那款表,具体是啥表,啥等级           3、别笼统地讲:"全量程对被试表带数字分度线进行校验”,得讲具体,是5个点?,9个点?,17个点? 4、您讲的校准零点那段,乱七八糟滴,俺真没看懂 5、  “用被试表测量上限读数减去标准表对应的读数所得的结果除以被试表测量上限值,        其绝对值应小于等于被试表的准确度等级”         您公司工艺文件,对于满度校准,果真是如您讲得这般么?        俄滴乖        那俄提个问题啊        比如说一台0.5级的电量变送器,标定时满度偏差刚好为-0.5%FS,按你的说法,满度这个点就是合格不再需校调了        我想问问,        要是满度偏差都这么大,你们不怕中间其它的点,超差么? 6、。。。。。。。。。。。。。。。。。。。。

     1.知道你是搞计量的,满口校准、误差、零位、满度等词,但你是从事电测计量的吗????如果不是,就不要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乱加评论,以你热力学测量的标准去衡量其他专业计量的对与错。要知道,计量涉及的领域很多,有电测、热工、化学、燃料、医疗器械。。。。。,不同专业测量有不同的检验规程,不同的比对标准,不同的专业术语,不同的检定方法。你有这么大的能耐,能一通百通????我这个人有自知之明,不是自己本专业的问题,不会不懂装懂的胡乱评论一通,那样会造成学术讨论的混乱!!!

 2.“比如说一台0.5级的电量变送器,标定时满度偏差刚好为-0.5%FS,按你的说法,满度这个点就是合格不再需校调了我想问问,要是满度偏差都这么大,你们不怕中间其它的点,超差么?”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既然你提出“你咋校的满度”,我就针对“满度”来答复你,不是如你理解的校了满度其它点就不要校了。电量变送器不象指针式仪表,是校验带数字分度线,它是根据输出量(4mA-20mA或0-5V),平均分成几个点校验。如电流、电压变送器是校验6个点,频率变送器是校验9个点等等,所校每个点基本误差都合格,这块变送器才合格。

网友L:
“在选用仪表时,除应注意其准确度等级外,还应按被测量的大小选择量程合适的仪表。”

1、楼主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2、0.5级100V的电压表,绝对误差是

100V×0.5%=0.5v

3、1.5级15V的电压表,绝对误差是

15V×1.5%=0.255V

4、用1.5级15V的电压表去测量10V电压,相对误差是

0.225/10=0.0225%

5、用0.5级100V的电压表去测量10V电压,相对误差是

0.5/10=0.05%

网友L:
6、结果是用1.5级15V的电压表去测量10V电压相对误差是0.0225%,较用0.5级100V的电压表去测量10V电压相对误差是0.05%更准确!

7、所以选测量仪表时,要看准确度等级,更要看表的量程,一般被测量的大小最好是量程的2/3;

网友L:
8、这就是大家习惯上用天平称首饰,称菜用千克弹簧秤,程汽车载重用电子磅秤!

网友A:
对:世猫关于......如电流、电压变送器是校验6个点 .......内容的回复:

1、呵呵

     那您就来说说,一台直流电流变送器,

     零位您是咋校准滴?

     满度您是咋校准滴?

     零满除外的其它4个点,您又是咋嘛调偏校准滴?

2、专业可以不同,但测器标定校准方法、误差计算、等等,是个计量共性鸟

     再舌电测么,俺也不算太陌生鸟,俺还曾帮人写过功率表采样算法呢 。。。。。。呵呵

3、您是电测专业人士,但您关于两块电压表测量误差的认知,不一定对鸟 。。。。。

     俺质疑呢

     是要厘清问题

     也许您讲不出测器误差分布的规律、概率,是您的校调方法,不得当鸟?

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如电流、电压变送器是校验6个点 .......内容的回复: 1、呵呵     那您就来说说,一台直流电流变送器,     零位您是咋校准滴?     满度您是咋校准滴?     零满除外的其它4个点,您又是咋嘛调偏校准滴? 2、专业可以不同,但测器标定校准方法、误差计算、等等,是个计量共性鸟     再舌电测么,俺也不算太陌生鸟,俺还曾帮人写过功率表采样算法呢 。。。。。。呵呵 3、您是电测专业人士,但您关于两块电压表测量误差的认知,不一定对鸟 。。。。。     俺质疑呢     是要厘清问题     也许您讲不出测器误差分布的规律、概率,是您的校调方法,不得当鸟? 4、。。。。。。。。。。。。。。。。

1.只要是电量变送器,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流变送器,不管是零位、满度还是其它点检定,都应遵循每一点的基本误差等于输出电压表(毫安表)读数减去输出电压表(毫安表)标准值所得的结果除以输出电压(毫安)基准值,有一点超差,就是不合格。难道零位、满度与其它点的检定还有不同吗???请不要套用你热工的校准方法衡量别的专业的检定方法!!!虽说误差计算有一定的计量共性,但不同专业的表其检定方法、误差判定方法大不相同,即便是本专业表其检定方法也不尽相同,误差判定标准也不尽相同。如电测有很多表是以基本误差判定表是否合格,一些摇表、直流单双桥、直流电阻箱则是以相对误差判定表的准确性。

2. “也许您讲不出测器误差分布的规律、概率,是您的校调方法,不得当鸟?”,仅仅因为我没提供误差函数图,就武断地认为我的检定方法不当。测器误差分布的规律、概率其实我前面文字已经表述很清楚,越趋近于2/3量程点的被测量值越准,这就是规律!!!画函数图不是难事,只要有一连串检定数据即可。只能说我现手头没有检定数据,不能立即验证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测器误差分布的规律、概率其实我前面文字已经表述很清楚,越趋近于2/3量程点的被测量值越准,这就是规律!!!......

1、嘿嘿

     俄滴乖呀

     看来你娃颠倒黑白,还真有一套呢

     呵呵

2、满量程的1/3~2/3这个区域,明明是测器出现最大误差,最密集、最频繁的区域

     你娃倒把它当成测量最准的区域鸟?

     俄滴乖呀!

3、嘻嘻

     那你娃来说说,

     一台0~100V的数字电压表(模拟型智能型都中),

     你娃从这台电压表校准标定的角度说说,为啥 越趋近于2/3量程点的被测量值越准”

4、嘻嘻嘻 。。。。。。。。

楼主:
一块0.2150V档电压表与一块0.530V档电压表分别测量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选用哪块表测量好?

1.随机抽取一块0.2150V档电压表与一块0.530V档电压表分别测量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每一电压点重复测量10次。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相对误差r1=±0.005×30/15=±1.00%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相对误差r2=±0.002×150/15=±2.00%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8V相对误差r3=±0.005×30/18=±0.83%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8V相对误差r4±=0.002×150/18=±1.67%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25V相对误差r5=±0.005×30/25=±0.60%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25V相对误差 r6=±0.002×150/25=±1.20%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30V相对误差 r7=±0.005×30/30=±0.50%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30V相对误差 r8=±0.002×150/30=±1.00%

由于r1<r2;r3<r4; r5<r6; r7<r8,

所以选用0.530V档电压表好。

2.下面用几组实测数据验证:

测试条件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14.97

平均值(V)

14.97

相对误差r

r=(15-14.97)/15=0.20%

测试条件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平均值(V)

15.10

相对误差r

r=(15-15.10)/15=-0.67%

测试条件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8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读数(V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17.98

平均值(V)

17.98

相对误差r

r=(18-17.98)/18=0.11%

测试条件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8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读数(V

18.10

18.11

18.11

18.10

18.11

18.10

18.10

18.10

18.11

18.11

平均值(V)

18.105

相对误差r

r=(18-18.105)/18=-0.583%

测试条件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25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24.998

平均值(V)

24.998

相对误差r

r=(25-24.998)/25=0.008%

测试条件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25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25.10

平均值(V)

25.10

相对误差r(%)

r=(25-25.10)/25=-0.40%

测试条件

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30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29.998

平均值(V)

29.998

相对误差r

r=(30-29.998)/30=0.007%

测试条件

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30V

测量次数

n

标准表

读数(V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29.99

平均值(V)

29.99

相对误差r

r=(30-29.99)/30=0.03%

楼主:
见图①、图②、图③、图④、图⑤、图⑥所示曲线图。

①为0.53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图②0.2150V档电压表测试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图③为0.530V档电压表、0.2150V档电压表测FLUKE万用表15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图④为0.530V档电压表、0.2150V档电压表测FLUKE万用表18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图⑤为0.530V档电压表、0.2150V档电压表测FLUKE万用表25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图⑥为0.530V档电压表、0.2150V档电压表测FLUKE万用表30V电压时的相对误差曲线图。

楼主:
①可知,用0.530V档电压表测上述各点电压时(为其中一块表满量程的1/32/3),越接近30V满度线的电压相对误差绝对值越小;由②可知,用02150V档电压表测上述各点电压时,越接近150V满度线的电压相对误差绝对值越小;由图④、图⑤、图⑥可知,测上述各点电压的同一电压值时,0.530V档电压表比02150V档电压表相对误差绝对值小。

从而判定“测量上述各电压选用0.530V档电压表测量更准”结论成立。

3.以此类推可知,两块不同等级、不同量程表测某一电压值(为其中一块表满量程的1/3~2/3)时,其相对误差小的表测量更好。

网友N:
选择仪表要根据被测参数的常用值及最大值来选择仪表的量程,还要考虑测量精度;

当然要选择1.5级,15V量程的了。

楼主:
见图①、图②所示曲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一块0.2级150V档电压表与一块0.5级30V档电压表分别测量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选用哪块表测量好? 。。。。。。

1、嘿嘿

     俄滴乖乖,

      0.2级15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0.5级100V 的电压表,,,差异好多呀?

      0.5级3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1.5级15V 的电压表,,,差异又好多呀?

      你娃精灵滴狠鸟!

2、你娃先把精度量程比,算清白呀,,,嘿嘿嘿

      你娃两次拉屎,粗细、短长、干湿、斤两,有一致性可比性鸟,你娃再说道香臭鸟

      俄滴乖

3、你娃说道0.2级测15V准到几何呢,

     依据计量法源器精度必须比被测器具高4倍的原则,

     那么源器应该给出标准(15.000±0.001)V的信号

     你娃咋连这都不懂鸟?

     嘿嘿嘿

     你娃给出个15.00V水平的源信号,末位一跳源值就先跑鸟千分之一呢

     你娃咋鱼目混珠呢?

     所以你娃做那测试,不符合计量规程,叫胡球整哩凯

      明白不?

4、。。。。。。。。。。。。。。。。。。。。。。

楼主:
图③、图④、图⑤、图⑥所示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块0.2级150V档电压表与一块0.5级30V档电压表分别测量FLUKE万用表15V、18V、25V、30V,选用哪块表测量好? 。。。。。。内容的回复: 1、嘿嘿     俄滴乖乖,      0.2级15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0.5级100V 的电压表,,,差异好多呀?      0.5级3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1.5级15V 的电压表,,,差异又好多呀?      你娃精灵滴狠鸟!2、你娃先把精度量程比,算清白呀,,,嘿嘿嘿      你娃两次拉屎,粗细、短长、干湿、斤两,有一致性可比性鸟,你娃再说道香臭鸟      俄滴乖3、你娃说道0.2级测15V准到几何呢,     依据计量法源器精度必须比被测器具高4倍的原则,     那么源器应该给出标准(15.000±0.001)V的信号     你娃咋连这都不懂鸟?     嘿嘿嘿     你娃给出个15.00V水平的源信号,末位一跳源值就先跑鸟千分之一呢     你娃咋鱼目混珠呢?     所以你娃做那测试,不符合计量规程,叫胡球整哩凯      明白不?4、。。。。。。。。。。。。。。。。。。。。。。

1.“0.2级15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0.5级100V 的电压表,,,差异好多呀?      0.5级30V的电压表,和你娃最先讲的1.5级15V 的电压表,,,差异又好多呀?”,知道你会就表的选配问题挑刺。在此声明,因手头没有1.5级15V 的电压表(系盘表),故作了上述选配。100V量程以下的表实用性不大,使用率不高,目前多为100V、300V、400V量程电压表测量100V、220V、380V电压等级。既然0.2级表与0.5级表准确度不一样,所选几个电压量是在150V电压表满度的20%及以下,在30V电压表满度的50%及以上,能证明 0.5级30V的电压表比 0.2级150V的电压表测量那些点好,相对误差的计算是同一公式,判别也是同样方法,又为什么不能说明1.5级15V 的电压表比0.5级100V 的电压表测10V电压好呢???你在此前口口声声说要讲计量共性,这里的共性难道就不成立吗???

2.你说“计量法源器精度必须比被测器具高4倍的原则, 那么源器应该给出标准(15.000±0.001)V的信号 ”。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规定,检验装置(含标准表)的综合误差与被检表基本误差之比为1:5,最低要求应为1:3。我的标准装置是0.05级,标准表0.2级,被试表FLUKE万用表电压档等级为1.5级,难道不符合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要求吗???  你又说“那么源器应该给出标准(15.000±0.001)V的信号”、“给出个15.00V水平的源信号,末位一跳源值就先跑鸟千分之一”,请你不要张冠李戴,我是用0.2级指针式表测被试表,不是用数字式表作标准表!!!是用标准装置源升压至万用表显示一个电压值,读取标准表的示值。标准表的重复性和稳定性能很好,每读取一电压量,测量10次,指针停至某一刻度线几乎不动,怎会有“给出个15.00V水平的源信号,末位一跳源值就先跑鸟千分之一”的呢???

3.将指针式表与数表混为一谈,你才是真正的鱼目混珠呢!!!

网友K:
樓主用數據和圖表來說明觀點,要比文字有說服力!但是有幾個問題,和樓主討論一下:

我隻以測量15VDC電壓為例數據全部用樓主的數據。

1、15VDC是如何知道是15VDC而不是多一點如15.012VDC或少一點如14.975VDC。如果不能確定我們隻能假定這是一個不變的數a。而不能直接就假設a=15.000VDC。

2、假設我們先用0.5級30V量程的FLUKE萬用表(模擬表?數字表?我有點孤陋寡聞。如果是模擬表,竟然沒有讀數誤差,均方差為0?如果是數字表似乎不應該如此標精度!)假設按樓主標明的表來測量。樓主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怪話二王已經有過提示!好我們不說這個問題。用這樣一塊表能夠得到的讀數b應該是a-0.15<b<a+0.15,根據樓主的測量b=14.97 得到14.82<a<15.12

3、假設我們用0.2級150V量程FLUKE萬用表測量,那麼會有a-0.30<c<a+0.3。因為根據樓主測量c=15.10。得到14.80<a<15.40

4、有人可能會說顯然0.5級30V表比0.2級150V表要準確。但是從統計學角度講仍然不能夠証明!請注意150V量程的表的測量數據完全覆蓋30V量程表的數據范圍,並且14.97V和15.10V都落到30V表的測量范圍。考慮高精度表的測量概率曲線比低精度表的測量概率要尖,並且15.10V是測量概率曲線的對稱軸。也許更接近真值。必須有更為詳細的統計數據才能作出判斷。對於數字表高精度表常常比低精度表測量小物理量還要精確!

5、我們回到問題本身,如果是模擬表,我們一般是不會得到樓主那麼一致的數據。因為小量程測量數值的不確定區間要小些。所以一般選擇合適的量程更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M:
:.......3。我的标准装置是0.05级,标准表0.2级,被试表FLUKE万用表电压档等级为1.5级,难道不符合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要求吗???.........

1、猫猫娃,老哥真是服鸟您

     您使唤的标准表,既然是0.2级,那就是说,您得信号源,是0.2级,,,咋能说您的信号源,是0.05级鸟?

     因为

     0.2级的指针表,怕连0.05%FS,都没法识别和判读呢,又何言精度鸟?

2、猫猫娃,更严重的是

     您要比较

   一块0.2150V电压表,与一块0.530V电压表,那块测15V测得准

   那您使唤0.05级及以上精度的标准电压表,调节电压信号发生器,

   给出(15.000±0.001)V 稳度的电压信号

   然后观测两块表,,,看那块表的示值,更接近15.000V,,,不就中鸟么?!

   老哥没搞明白,

   您使唤两块标准表和FLUKE的1.5级的电压档,都去测试电压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

   三块表3个读数,那个作为电压真值?,,,或者电压真值,具体是多少?

   真值都木有,您来谈误差大小,搞笑不搞笑?

   呵呵

3、老哥 。。。。。。。。嘻嘻嘻 。。。。。。。。老哥被您转晕鸟 。。。。。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M :.......3。我的标准装置是0.05级,标准表0.2级,被试表FLUKE万用表电压档等级为1.5级,难道不符合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要求吗???.........             内容的回复: 1、猫猫娃,老哥真是服鸟您     您使唤的标准表,既然是0.2级,那就是说,您得信号源,是0.2级,,,咋能说您的信号源,是0.05级鸟?     因为     0.2级的指针表,怕连0.05%FS,都没法识别和判读呢,又何言精度鸟? 2、猫猫娃,更严重的是     您要比较   一块0.2级150V电压表,与一块0.5级30V电压表,那块测15V测得准   那您使唤0.05级及以上精度的标准电压表,调节电压信号发生器,   给出(15.000±0.001)V 稳度的电压信号   然后观测两块表,,,看那块表的示值,更接近15.000V,,,不就中鸟么?!   老哥没搞明白,   您使唤两块标准表和FLUKE的1.5级的电压档,都去测试电压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   三块表3个读数,那个作为电压真值?,,,或者电压真值,具体是多少?   真值都木有,您来谈误差大小,搞笑不搞笑?   呵呵3、老哥 。。。。。。。。嘻嘻嘻 。。。。。。。。老哥被您转晕鸟 。。。。。55555555

1. “使唤的标准表,既然是0.2级,那就是说,您得信号源,是0.2级,,,咋能说您的信号源,是0.05级鸟?     因为     0.2级的指针表,怕连0.05%FS,都没法识别和判读呢,又何言精度鸟? ”,按你所说,标准表与信号源应是一致的。否!我的0.05级标准装置不是表源一体的,需另配标准表。既然要验证 0.2级150V电压表与一块0.5级30V电压表哪块测15V测得准 ,我用0.2级表做标准表(不带源),测1.5级被试表,装置是0.05级的,仅用它作为电压源升压有何不可,又不是用装置所配标准表(0.05级)测量0.2级电压表精度,怎么不能保证正常的量值传递!!!你不知道标准表有带源与不带源之分,岂不是孤陋寡闻!!

2.“比较一块0.2级150V电压表,与一块0.5级30V电压表,那块测15V测得准   那您使唤0.05级及以上精度的标准电压表,调节电压信号发生器,   给出(15.000±0.001)V 稳度的电压信号   然后观测两块表,,,看那块表的示值,更接近15.000V”,正是因为身边没有0.05级标准表,标准装置的监视仪表等级仅达0.5级,我才选用了1.5级万用表做被试表,用0.2级标准表测它!!!

3.使唤两块标准表和FLUKE的1.5级的电压档,都去测试电压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三块表3个读数,那个作为电压真值?,,,或者电压真值,具体是多少?”,你只要真正搞清装置源、标准表、被试表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以你工作上所谓的经验之谈看待你没见识过的现象,就不会发出如此疑问了!!!

网友A:
对:世猫关于.......你不知道标准表有带源与不带源之分,岂不是孤陋寡闻!!!....... 内容的回复:

1、呵呵。。。

    不带标准表的电压源,那只能叫电压信号发生器

    有本事你把它送计量所,看能不能取回个计量等级证

    瓜娃呀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樓主用數據和圖表來說明觀點,要比文字有說服力!但是有幾個問題,和樓主討論一下:我隻以測量15VDC電壓為例數據全部用樓主的數據。1、15VDC是如何知道是15VDC而不是多一點如15.012VDC或少一點如14.975VDC。如果不能確定我們隻能假定這是一個不變的數a。而不能直接就假設a=15.000VDC。2、假設我們先用0.5級30V量程的FLUKE萬用表(模擬表?數字表?我有點孤陋寡聞。如果是模擬表,竟然沒有讀數誤差,均方差為0?如果是數字表似乎不應該如此標精度!)假設按樓主標明的表來測量。樓主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怪話二王已經有過提示!好我們不說這個問題。用這樣一塊表能夠得到的讀數b應該是a-0.15

1. “15VDC是如何知道是15VDC而不是多一點如15.012VDC或少一點如14.975VDC”,其实在实测时,调节装置电压15V,万用表有时不可能就正好显示15V,或许显示小数点后少一位数或多一位数。如万用表显示14.99V,标准表显示74.8格(30V/150格)即14.96V,绝对值为14.99-14.96=0.03V,为了更直观,在表格中我将数据作了调整,万用表作为显示15V,则标准表示值变为14.97V,其绝对值不变,仍为50-14.97=0.03V

2.“假設我們先用0.5級30V量程的FLUKE萬用表(模擬表?數字表?我有點孤陋寡聞。如果是模擬表,竟然沒有讀數誤差,均方差為0?如果是數字表似乎不應該如此標精度!)假設按樓主標明的表來測量。樓主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楼主所说的没有读数误差具体是指什么意思?用每一块表测每一个电压量,标准表都显示不同示值。如万用表显示15V,标准表指示14.97V,不是有误差了吗?“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有依据吗?我选10次测,不是随意的,是根据电测计量规范要求而定的,测量表计重复性试验最少要测量10次。

3.“如果是模擬表,我們一般是不會得到樓主那麼一致的數據”,楼主测过模拟表吗?一块模拟表如果表本身性能较好,当被试表显示一个值时,它相应指示一个值,即便测试多次,其指针都是指在同一位置不变,不会摆动,不像数表由于有四位半、五位半、六位半不同级别,分表率较高,小数点后数字往往跳动较大,故每次测量的数据就会有所不同。没测过模拟表,或许没有感性认识;测过的话,就应该知道有时得到几乎一致的数据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使用的大多数是数表,模拟表几乎被人淡忘,人们往往用数表的显示规律来衡量模拟表,这是不科学的!!

网友A:
对:世猫关于......正是因为身边没有0.05级标准表,标准装置的监视仪表等级仅达0.5级,我才选用了1.5级万用表做被试表,用0.2级标准表测它!!!........内容的回复:

2、哈哈哈哈

     比较A、B俩表,那个测15V更准呢,猫猫娃不是给定个标准15.000V考核A、B

     而是拿个更不准的C表让A、B去测

     那假如C表,精度高低胖瘦有100块,

     那猫猫您测得值,打架不?

     俄滴乖乖

     那个老师,那个计量检定规程,教您这般搞事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M.......你不知道标准表有带源与不带源之分,岂不是孤陋寡闻!!!....... 内容的回复: 1、呵呵。。。    不带标准表的电压源,那只能叫电压信号发生器    有本事你把它送计量所,看能不能取回个计量等级证    瓜娃呀     呵呵

“不带标准表的电压源,那只能叫电压信号发生器 ”, 重申一遍, 我的0.05级标准装置不是表源一体的,是需要另外配标准表的哪种类型,台体较大的装置多属此类。 因为身边没有0.05级标准表,不是说没配置好,是因故没在实验室!!!

网友A:
对:世猫关于。。。。。你只要真正搞清装置源、标准表、被试表三者之间的关系 。。。。。。             内容的回复:

3、嘻嘻嘻嘻

     老哥不怕你娃牙硬,,,老哥怕你娃3P胡球搞,内分泌失调,日不出小娃儿鸟? 。。。。。。

     嘻嘻

网友A:
1、0.05级标准表没在试验室,就待具备条件,再重新做测试去吧 。。。。。

2、测试方法得当,才能把问题厘清

网友A:
3、老哥撤鸟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M......正是因为身边没有0.05级标准表,标准装置的监视仪表等级仅达0.5级,我才选用了1.5级万用表做被试表,用0.2级标准表测它!!!........内容的回复: 2、哈哈哈哈     比较A、B俩表,那个测15V更准呢,猫猫娃不是给定个标准15.000V考核A、B     而是拿个更不准的C表让A、B去测     那假如C表,精度高低胖瘦有100块,     那猫猫您测得值,打架不?     俄滴乖乖       那个老师,那个计量检定规程,教您这般搞事鸟?

A(0.5级30V)、B(0.2级150V)俩表作标准表测某一电压值,是向下量值传递,C表不准也罢,即便是降级使用作为2.5级表,其误差规律也是相同的,只不过A、C间与B、C间误差大些罢了,你大它也大,A的相对误差始终比B的小,丝毫改变不了A比B测量要好的定论。你说的是向上溯源,是以装置作标准表,  A、B俩表作被试表,是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头上,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M。。。。。你只要真正搞清装置源、标准表、被试表三者之间的关系 。。。。。。             内容的回复: 3、嘻嘻嘻嘻     老哥不怕你娃牙硬,,,老哥怕你娃3P胡球搞,内分泌失调,日不出小娃儿鸟? 。。。。。。     嘻嘻

你真是个十足的痞子!!!竟然骂人了,奉劝你嘴上积德,说话不要这么狠,不然会遭报应的!!!

网友K:
1. “15VDC是如何知道是15VDC而不是多一點如15.012VDC或少一點如14.975VDC”,其实在实测时,调节装置电压15V,万用表有时不可能就正好显示15V,或许显示小数点后少一位数或多一位数。如万用表显示14.99V,标准表显示74.8格(30V/150格)即14.96V,绝对值为14.99-14.96=0.03V,为了更直观,在表格中我将数据作了调整,万用表作为显示15V,则标准表示值变为14.97V,其绝对值不变,仍为50-14.97=0.03V

對於你的這個作法是不對的。在前面我已經假設你測定的電壓是一個穩定電壓:用不同表在不同時間測量,這個電壓本身是不變的。這個值假設為a。你講你有穩定的15VDC直流信號源。你同時還應該有高精度的指示儀表。但是你的所謂高精度指示儀表(標準表)實際數值是74.8格,0.8格是你的讀數,不是我的,不同的人會作不同的記錄。即使你的讀書是準確的,對於30V150格刻度的模擬表不確定的讀書為30/300=0.1V,即最小刻度的一半。這樣雖然你聲稱是標準表,實際精度對於滿量程隻有0.1/30*100%=0.33%,甚至比你用來比較的萬用表精度還低。這個數值也就不能作為標準源的讀數!你的標準表的讀數本身精度不夠,能不能用萬用表的讀數來代替呢?這就更錯!因為兩個讀數的不確定范圍不同,有效數字的位數也不同。對於要求30V量程標準表為0.05級那麼要能讀出0.015V的電壓。比你用的標準表要高差不多一個數量級!

另外對於嚴格的測量,決不容許向你那樣調整數值。

對於我來說你的數值太好了,以至不能相信!

网友K:
2.“假設我們先用0.5級30V量程的FLUKE萬用表(模擬表?數字表?我有點孤陋寡聞。如果是模擬表,竟然沒有讀數誤差,均方差為0?如果是數字表似乎不應該如此標精度!)假設按樓主標明的表來測量。樓主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楼主所说的没有读数误差具体是指什么意思?用每一块表测每一个电压量,标准表都显示不同示值。如万用表显示15V,标准表指示14.97V,不是有误差了吗?“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有依据吗?我选10次测,不是随意的,是根据电测计量规范要求而定的,测量表计重复性试验最少要测量10次。

(1)嚴格的實驗測試數據的紀錄是按統計學原理的。比如你讀出的數值是15.000V一般最後一位是估計值。如果是模擬表你必須在直接讀數上加就位估計值,這個值每次很難一樣。有時會給大一些,有時會小一些。但是你的各次測量都一樣。隻能假設你的是直接讀數。那麼你就應該使用的是數字表。數字表是不是就一定是你讀的數?你必須顯示多少就寫多少?但是你必須表明不確定的范圍。假如最後一位採取四舍五入。取樣和處理的精度高於顯示精度。14.97V的數值實際是14.9650-14.7499...之間。所以數字表有些會直接標出有效數值偏差大小。而不是隻標一個%。14.97V的標準差假如是0.005V,那麼統計學上認為這個值在14.965--14.975之間的概率為63.21%。讀數誤差是每次讀數的差異。你的不同表讀出的不同數值不是讀數誤差。前面我已經分析了你兩個表測量同一物理量的意義。和你的看法不同!

(2)因為一般物理參數的測量值是以統計平均值來代替真值。每次測量結果減去平均值再平方,將各次測量的這個平方值相加,除以測量次數,結果再開方。這個稱為標準差或均方差。按照你的表格標準差永遠是零。就是說你的數值是100%準確。這在實際測量上是荒唐的。基於這一點,你的測量數據是無效的。

(3)因為偏差曲線一般是對稱的,測量次數一般選擇奇次,是為了使中心位兩邊的測量次數一樣,這是一般的習慣。當然你說一定要偶次測量,結果差異不了多大,但是還是覺得有點奇怪!我本人不作計量校正,我不知你的標準的根據。但是怪話二王應該比較有經驗,它的帖子也是列的奇次測量。估計我的看法應該不會錯!

网友K:
3.“如果是模擬表,我們一般是不會得到樓主那麼一致的數據”,楼主测过模拟表吗?一块模拟表如果表本身性能较好,当被试表显示一个值时,它相应指示一个值,即便测试多次,其指针都是指在同一位置不变,不会摆动,不像数表由于有四位半、五位半、六位半不同级别,分表率较高,小数点后数字往往跳动较大,故每次测量的数据就会有所不同。没测过模拟表,或许没有感性认识;测过的话,就应该知道有时得到几乎一致的数据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使用的大多数是数表,模拟表几乎被人淡忘,人们往往用数表的显示规律来衡量模拟表,这是不科学的!!

對於模擬表,你所謂同一位置如何確定?一個刻度線有一個寬度,視線偏一點有人認為靠左一點,有人認為靠右一點。一個人不可能頭、手、表的位置在十次測量一點不變。系統沒有任何擾動,表針也必須不能太靈活!如果指針落在兩個刻度線之間,你是讀0.4、0.5、0.6哪個值。你如果每次都讀同一個數字才奇怪!並且精度較高的模擬表,表盤裝有反光鏡,指針和鏡面有間隙,你的兩點一線掌握的那麼好,每一次都能達到同樣的標準!能夠測量到你那樣的數據要麼你測量粗糙,要麼你的萬用表本身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15VDC是如何知道是15VDC而不是多一點如15.012VDC或少一點如14.975VDC”,其实在实测时,调节装置电压15V,万用表有时不可能就正好显示15V,或许显示小数点后少一位数或多一位数。如万用表显示14.99V,标准表显示74.8格(30V/150格)即14.96V,绝对值为14.99-14.96=0.03V,为了更直观,在表格中我将数据作了调整,万用表作为显示15V,则标准表示值变为14.97V,其绝对值不变,仍为50-14.97=0.03V。對於你的這個作法是不對的。在前面我已經假設你測定的電壓是一個穩定電壓:用不同表在不同時間測量,這個電壓本身是不變的。這個值假設為a。你講你有穩定的15VDC直流信號源。你同時還應該有高精度的指示儀表。但是你的所謂高精度指示儀表(標準表)實際數值是74.8格,0.8格是你的讀數,不是我的,不同的人會作不同的記錄。即使你的讀書是準確的,對於30V150格刻度的模擬表不確定的讀書為30/300=0.1V,即最小刻度的一半。這樣雖然你聲稱是標準表,實際精度對於滿量程隻有0.1/30*100%=0.33%,甚至比你用來比較的萬用表精度還低。這個數值也就不能作為標準源的讀數!你的標準表的讀數本身精度不夠,能不能用萬用表的讀數來代替呢?這就更錯!因為兩個讀數的不確定范圍不同,有效數字的位數也不同。對於要求30V量程標準表為0.05級那麼要能讀出0.015V的電壓。比你用的標準表要高差不多一個數量級!另外對於嚴格的測量,決不容許向你那樣調整數值。對於我來說你的數值太好了,以至不能相信!

1."但是你的所謂高精度指示儀表(標準表)實際數值是74.8格,0.8格是你的讀數,不是我的,不同的人會作不同的記錄",表明你承认读数有人为误差。我校的是74.8格,也许张三比我校的更准,李四比我校的偏差更大。不管怎样,用一块0.5级30V表与另一块0.2级150V表同时测一个电压量,均是由我一人完成,对每块表来说,其人为误差的概率是均等的,它不影响对结论的判定。

2.“對於30V150格刻度的模擬表不確定的讀書為30/300=0.1V,即最小刻度的一半。這樣雖然你聲稱是標準表,實際精度對於滿量程隻有0.1/30*100%=0.33%,甚至比你用來比較的萬用表精度還低”,你的这段话真不明白,是哪本书上的算法?明明是0.2级表,怎会只有0.33%精度?0.2级表竟然比电压精度只有1.5级万用表还低,你这人.。。。。

3.“你的標準表的讀數本身精度不夠,能不能用萬用表的讀數來代替呢?這就更錯!因為兩個讀數的不確定范圍不同,有效數字的位數也不同。對於要求30V量程標準表為0.05級那麼要能讀出0.015V的電壓。比你用的標準表要高差不多一個數量級”,还是那句话,要看测量表与被试表的等级关系是否符合量传,不要因为有了0.05级标准源,就说所选用的标准表精度不够。如果0.2级表带源,完全可不用0.05级标准源!

3.“另外對於嚴格的測量,決不容許向你那樣調整數值。對於我來說你的數值太好了,以至不能相信”,仅仅是为了直观起见调整数据,而不是更改数据,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数值太好,就不相信,试问如果我的有几块变差大,每次读数都不一样,大多数表性能较好,你说我是要选变差大的表验证吗?仅仅是因为每次读数不同,好让人家相信,就拿不合格表糊弄,那岂不使失去了工作的严谨性?

网友K:
世貓兄:可能是我的表達的方式的問題。但是你仔細看一下我的論點你就會發現。我不是依據標準或什麼規范來談你提出的問題。我完全依靠你提供的數據分析。既然是30V量程的模擬表,隻有150個刻度,緊鄰的兩條小刻度線的差值為0.2V,你就不能直接讀出比0.2V更小的電壓值!但可以估計到更接近哪一個刻度線。當然不同人可能不同。但是刻度的中點是最容易識別的。因而估計值的最大誤差是0.2/2=0.1V。所以你隻能得到0.1/30*100%=0.33%的精度而達不到0.2級精度!因為你講這個是你的標準表,但是你又用0.2級萬用表來讀數。這個表你沒有參數說明,我承認。那麼0.33%是不是比0.2級還低?

明明是0.2级表,怎会只有0.33%精度?這正是我的疑問:這個表符合標定要求嗎?

还是那句话,要看测量表与被试表的等级关系是否符合量传,不要因为有了0.05级标准源,就说所选用的标准表精度不够。如果0.2级表带源,完全可不用0.05级标准源!因為我們要比較的是1.5級和0.2級的表在讀一個15V左右的電壓哪個更準確。怎麼能夠用0.2級表記錄0.05級的穩定電壓的電壓值。你必須用精度更高的表來給出這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世貓兄:可能是我的表達的方式的問題。但是你仔細看一下我的論點你就會發現。我不是依據標準或什麼規范來談你提出的問題。我完全依靠你提供的數據分析。既然是30V量程的模擬表,隻有150個刻度,緊鄰的兩條小刻度線的差值為0.2V,你就不能直接讀出比0.2V更小的電壓值!但可以估計到更接近哪一個刻度線。當然不同人可能不同。但是刻度的中點是最容易識別的。因而估計值的最大誤差是0.2/2=0.1V。所以你隻能得到0.1/30*100%=0.33%的精度而達不到0.2級精度!因為你講這個是你的標準表,但是你又用0.2級萬用表來讀數。這個表你沒有參數說明,我承認。那麼0.33%是不是比0.2級還低?明明是0.2级表,怎会只有0.33%精度?這正是我的疑問:這個表符合標定要求嗎?还是那句话,要看测量表与被试表的等级关系是否符合量传,不要因为有了0.05级标准源,就说所选用的标准表精度不够。如果0.2级表带源,完全可不用0.05级标准源!因為我們要比較的是1.5級和0.2級的表在讀一個15V左右的電壓哪個更準確。怎麼能夠用0.2級表記錄0.05級的穩定電壓的電壓值。你必須用精度更高的表來給出這個值!

1.但是刻度的中點是最容易識別的。因而估計值的最大誤差是0.2/2=0.1V。所以你隻能得到0.1/30*100%=0.33%的精度而達不到0.2級精度!不认同你的这种估算(你也承认是估计值)。既然緊鄰的兩條小刻度線出厂没画刻度,那么两线区间的任何值都只能估算。你说刻度的中點是最容易識別,那是你的认为!我也可以说一小格的1/4也容易识别,我可以分辨的出。这里就牵涉到一个视觉误差问题,因人而异,不可能有衡定的标准!因而你说表隻能得到0.1/30*100%=0.33%的精度,那也是你的视觉造成的,不能把它当成共性!

2.0.2级表校验1.5级表符合15的量传,0.05级标准装置仅仅是个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2.“假設我們先用0.5級30V量程的FLUKE萬用表(模擬表?數字表?我有點孤陋寡聞。如果是模擬表,竟然沒有讀數誤差,均方差為0?如果是數字表似乎不應該如此標精度!)假設按樓主標明的表來測量。樓主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楼主所说的没有读数误差具体是指什么意思?用每一块表测每一个电压量,标准表都显示不同示值。如万用表显示15V,标准表指示14.97V,不是有误差了吗?“應該採用奇次測量5、7、9來測量不應該採用10次測量”,有依据吗?我选10次测,不是随意的,是根据电测计量规范要求而定的,测量表计重复性试验最少要测量10次。(1)嚴格的實驗測試數據的紀錄是按統計學原理的。比如你讀出的數值是15.000V一般最後一位是估計值。如果是模擬表你必須在直接讀數上加就位估計值,這個值每次很難一樣。有時會給大一些,有時會小一些。但是你的各次測量都一樣。隻能假設你的是直接讀數。那麼你就應該使用的是數字表。數字表是不是就一定是你讀的數?你必須顯示多少就寫多少?但是你必須表明不確定的范圍。假如最後一位採取四舍五入。取樣和處理的精度高於顯示精度。14.97V的數值實際是14.9650-14.7499...之間。所以數字表有些會直接標出有效數值偏差大小。而不是隻標一個%。14.97V的標準差假如是0.005V,那麼統計學上認為這個值在14.965--14.975之間的概率為63.21%。讀數誤差是每次讀數的差異。你的不同表讀出的不同數值不是讀數誤差。前面我已經分析了你兩個表測量同一物理量的意義。和你的看法不同!(2)因為一般物理參數的測量值是以統計平均值來代替真值。每次測量結果減去平均值再平方,將各次測量的這個平方值相加,除以測量次數,結果再開方。這個稱為標準差或均方差。按照你的表格標準差永遠是零。就是說你的數值是100%準確。這在實際測量上是荒唐的。基於這一點,你的測量數據是無效的。(3)因為偏差曲線一般是對稱的,測量次數一般選擇奇次,是為了使中心位兩邊的測量次數一樣,這是一般的習慣。當然你說一定要偶次測量,結果差異不了多大,但是還是覺得有點奇怪!我本人不作計量校正,我不知你的標準的根據。但是怪話二王應該比較有經驗,它的帖子也是列的奇次測量。估計我的看法應該不會錯!

1. “必須顯示多少就寫多少?但是你必須表明不確定的范圍。假如最後一位採取四舍五入。取樣和處理的精度高於顯示精度。14.97V的數值實際是14.9650-14.7499...之間”。有效位数 的确定是要与表计相应精度对应的。0.2级表实际值修约也仅仅保持到小数点后面二位数,原始数据可取小数点后面三位数及以上; 0.5级表实际值修约应保持到小数点后面一位数,原始数据可取小数点后面二位数及以上;0.5级以下表没有要求修约位数。我的表格就相当于一份检验报告(完成了数据处理),不是原始数据!14.97V是被检表1.5级表的实际值(即标准表读数),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足够,你弄出小数点后四位数,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2.“因為一般物理參數的測量值是以統計平均值來代替真值。每次測量結果減去平均值再平方,將各次測量的這個平方值相加,除以測量次數,結果再開方。這個稱為標準差或均方差。按照你的表格標準差永遠是零。就是說你的數值是100%準確。這在實際測量上是荒唐的。基於這一點,你的測量數據是無效的”。不得不佩服你理论上一套一套的。但这是计量学,不是统计学,两者间有相通处,也有很大不同。因表的性能好,不要说模拟表,就是读数的小数点后最右边数字时常有变化的数字表,其标准偏差几乎为零的现象也大有存在,不相信不等于没有事实!只能说明你见识不多,你某样精通不可能其他精通。仅仅因为是零,就说测量荒唐、无效,未免太主观了!!

3.“因為偏差曲線一般是對稱的,測量次數一般選擇奇次,是為了使中心位兩邊的測量次數一樣,這是一般的習慣。當然你說一定要偶次測量,結果差異不了多大,但是還是覺得有點奇怪!我本人不作計量校正,我不知你的標準的根據。但是怪話二王應該比較有經驗,它的帖子也是列的奇次測量。估計我的看法應該不會錯”,这段话又一次证明了你的主管臆想!!《JJG1033-2008计量标准考核规范》明文规定,重复性试验次数n不少于10次,这不是你我说了算,也不是一些你认为有经验的人怎么说就怎么是。请不要有盲目崇拜心理,那样会误导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P:
3.“如果是模擬表,我們一般是不會得到樓主那麼一致的數據”,楼主测过模拟表吗?一块模拟表如果表本身性能较好,当被试表显示一个值时,它相应指示一个值,即便测试多次,其指针都是指在同一位置不变,不会摆动,不像数表由于有四位半、五位半、六位半不同级别,分表率较高,小数点后数字往往跳动较大,故每次测量的数据就会有所不同。没测过模拟表,或许没有感性认识;测过的话,就应该知道有时得到几乎一致的数据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使用的大多数是数表,模拟表几乎被人淡忘,人们往往用数表的显示规律来衡量模拟表,这是不科学的!!對於模擬表,你所謂同一位置如何確定?一個刻度線有一個寬度,視線偏一點有人認為靠左一點,有人認為靠右一點。一個人不可能頭、手、表的位置在十次測量一點不變。系統沒有任何擾動,表針也必須不能太靈活!如果指針落在兩個刻度線之間,你是讀0.4、0.5、0.6哪個值。你如果每次都讀同一個數字才奇怪!並且精度較高的模擬表,表盤裝有反光鏡,指針和鏡面有間隙,你的兩點一線掌握的那麼好,每一次都能達到同樣的標準!能夠測量到你那樣的數據要麼你測量粗糙,要麼你的萬用表本身有問題!正是這個原因,模擬表的讀數誤差要比數字表大。模擬表比數字表讀數還確定,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指針落在兩個刻度線之間,你是讀0.4、0.5、0.6哪個值。你如果每次都讀同一個數字才奇怪”,其实很简单,按两刻度线的1/2,1/2的1/2等等取值。只要掌握了正确的读取方法,即便有人为误差,在一小格内也是很微小的。 “並且精度較高的模擬表,表盤裝有反光鏡,指針和鏡面有間隙,你的兩點一線掌握的那麼好,每一次都能達到同樣的標準!",别忘了,正确的读数是要用放大镜的!事实就是,指针几乎一动不动,测量10次都是如此,说明表的稳定性、重复性好!!”能夠測量到你那樣的數據要麼你測量粗糙,要麼你的萬用表本身有問題!”,你反复提出这样的质疑,只能说明你懂那么一小点又不全懂!还有,你犯了概念性错误,升压至万用表一个量,标准表相应指示一个值,即便有问题,也不是万用表的问题,而是标准表的问题。事实上标准表是经过检验合格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对于一台0.5级100V电压表,尽管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500V,       即全量程范围内,任一点的误差,都不会超过±0.500V       但全量程范围内,测器在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是不一样的,侧值的最大误差点,不一定就落在0~15V范围内!       也许最大误差点,是在90V呢       也许在0~15V范围,测值误差非常小,小于0.1V呢、小于0.05V呢,小于0.001V呢2、、对于一台1.5级15V电压表,其最大允许误差,为±0.225V,          但是,也许在0~15V范围,各个物理点的测值误差,都比较接近±0.225V鸟?3、呵呵       所以呀, 测量10V,       究竟是0.5级100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还是1.5级15V电压表测量误差大,,,       除非是您,手里有两块表的输入输出曲线或者误差数据表格       否则鬼知道那块表的测值更准!4、讲误差呢,要有误差分布、误差曲线的概念,想当然不好 。。。      俺做点科普

同意,但兄弟這個科普做的似乎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