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送链智能启动

楼主(2013-02-19):
假定有一条输送链,目前状况是,不管有无产品在上面,链条都会运转,造成能源浪费。现在想让链条变成智能启动:也就是当线上无产品或产品满了,链条不运转;当输出产品的时候链条开始运转,且当无动作时又停下来。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呀, 你的传送链条有多少, 短的话装几个光电开关, 长的话在传送地方加装力传感器也行, 类式 新式电梯, 没人时速度很慢或是停下, 有人时起动运行 !

网友B:
这个理论上只需要在该输送线头部尾部各装一个光电开关等计数即可(头部往一个寄存器加数,尾部从寄存器减数,当该寄存器内部数据等于零即可以延迟一定时间停止运行,实际上最好多加几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