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类式 食堂 刷卡吃饭的系统设备

楼主(2013-02-19):
       RT

      求 类式 食堂 刷卡吃饭的系统设备连接到 PLC ,PLC 得到有卡信号,且卡内有充足的钱才启动设备运行,没钱时输出报警提示余额不足 !

     这个是有直接连接到 PLC ,还是一般电脑, 后电脑连接到 PLC 呢?

网友A:
有直接这个设备。。单片机直接做的,不需要PLC。。。

网友B:
直接用一个读卡器将数据读出来传给PL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接这个设备。。单片机直接做的,不需要PLC。。。

   用单片机做 ?? 那个价格高不, 想有现存的设备, 费用便宜点, 也已经读卡器在扣除费用后输出一个信号驱动 PLC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