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I

楼主(2013-02-19):
为什么在不用电缆和通信卡的情况下,用单片机没法和西门子用MPI通讯?

网友A:
MPI属多点接口,用于小范围,小点数的现场级通信。西门子S7-300/400CPU都集成了MPI通信协议,MPI的物理层是RS-485,最大传输速率12Mbit/s。它设计用于编程设备的接口,也可以用来在少数CPU之间传递少量数据。

网友B:
   学习啦, 刘工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