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FC106参数设置中文说明

楼主(2013-02-19):
FC105FC106参数设置中文说明

1FC105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
常数K1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
: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 7648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
: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FC105
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INT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实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为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性。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性。
OUT
输出      REAL      IQMDLP      转换的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实例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SCALE功能。在本例中,整型值22将转换为介于0.0100.0之间的实型值,并写入OUT。如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2FC106
UNSCALE
功能接收一个以工程单位表示、且标定于下限和上限(LO_LIMHI_LIM)之间的实型输入值(IN),并将其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将结果写入OUT
UNSCALE
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IN-O_LIM)/(HI_LIM-O_LIM)) * (K2-1) 】 + K1
,并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常数K1K2
BIPOLAR
: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 ?7648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
: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0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FC106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整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
OUT
输出      INT      IQMDLP      转换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ENO
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UNSCALE功能。在本例中,标定于0.0100.0之间的实型值50.03978588,将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并写入OUT
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这是进行工程量和数字量转换的,到时很好用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