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_7.2(10.0001)完整版 安装不上 求解

楼主(2013-02-19):
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这是win7的系统  能安装么?

网友A:
哦,你的是WIN7多少位的,32位的就可以装,64位的还不行,如果你的是32 位,那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重装以后就OK了。

网友B:
   你这是系统问题还是磁盘空间问题, 你的电脑是什么 系统 ?

网友C(2016-10-19):
64位的在sysWOW64目录下查找相应的***.DLL文件获得权限就OK了

网友D:
顶,我也是64位的,按楼上的方法装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