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了LE系列的

楼主(2013-02-19):
新出的LE系列的有人用过吗,斑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网友A(2013-08-27):
LE系列PLC具有超强的扩展能力
1、CPU本体支持功能扩展,可以选择模拟量、数字量、通讯功能板扩展。
2、可最大扩展20个扩展模块数字量最大可扩展至684点,模拟量最大可扩展至162点
3、支持使用扩展延长线,最长2米,最多扩展3排。

多级互联功能,无需程序实现数据共享。
LE本体自带的RS485接口可以实现多机互联功能,最多可实现16台CPU之间的数据共享。

支持专用数据存储卡,批量加密下载
采用USB接口数据存储卡下载功能,可实现用户程序的批量下载。数据存储卡下载程序可防止用户对程序进行上载和反编译,增强程序保密性。

强大的运动控制能力
LE本体支持多达8路200KHz高速计数器和4路100KHz高速脉冲输出。

丰富的通讯接口,开放的通讯协议
   1、  CPU本体可以扩展至3个串口。
   2、  支持专用GPRS扩展模块。
   3、   支持以太网通讯和下载功能。
   4、     支持Profibus-DP通讯模块可以将LEplc 接入profibus-DP网络。

可拆卸的端子
配备可拆卸的端子板,在产品更换时,无需重新接线,避免了接线和拆线过程中引入的故障,同时节省了更换模块的时间。

具有紧凑的结构
LE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控制柜内宝贵的安装空间。模块的体积更为小巧,从而使整体系统更为紧凑。

简便可靠的安装
面板安装和导轨(标准35mmDIN导轨)安装可任意选择。

简单易用的编程软件
LE编程软件AutoThink具有向导功能,使用户编程更加简单;
硬件配置、指令调用均可采用拖拽方式;
通讯配置无需复杂编程,简单界面配置即可实现;
程序、功能块、函数和编程界面支持复制粘贴。

超强的程序保密功能
编程软件支持用户自定义库文件;
编程软件可以为功能块、库、程序加密,具有6至12位密码保护;
LE可以由用户选择是否使能程序上载功能,保护用户程序安全。

更多内容请访问和利时集团网站(http://www.hollysys.com/)

网友:
我觉得和利时LE PLC的PID指令控制效果应该不错,从它的算法可以看得出来,比LM LK都要先进一点(采用了不完全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