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S7 300怎么查看程序状态

楼主(2013-02-19):
手上没有硬件演示,只好发帖请教大牛,在第二个方法中提到的程序状态工具,这个工具怎么呼出~

网友A:
打开STEP7编程软件,点击菜单栏的PLC,即可看到如下界面,完成你所说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STEP7编程软件,点击菜单栏的PLC,即可看到如下界面,完成你所说的功能。

多谢华哥~

网友C:
     一楼都图文详细了, 其实手册 上也有信息诊断类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