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变频器 触摸屏销售

楼主(2013-02-19):
基本功能

最高频率

300Hz

载波频率

0.5kHz~16kHz;可根据负载特性,自动调整载波频率。

输入频率分辨率

数字设定:0.01Hz

模拟设定:最高频率×0.1%

控制方式

开环矢量控制(SVC)

闭环矢量控制(VC)

V/F控制

启动转矩

G型机:0.5Hz/150%(SVC);0Hz/180%(VC)

P型机:0.5Hz/100%

调速范围

1:100 (SVC)

1:1000 (VC)

稳速精度

±0.5%(SVC)

±0.02%(VC)

转矩控制精度

±5%(VC)

过载能力

G型机:150%额定电流60s;180%额定电流1s。

P型机:120%额定电流60s;150%额定电流1s。

转矩提升

自动转矩提升;手动转矩提升0.1%~30.0%

V/F曲线

三种方式:直线型;多点型;平方型V/F曲线

加减速曲线

直线或S曲线加减速方式;四种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范围0.0~3000.0s

直流制动

直流制动频率:0.00Hz~最大频率,制动时间:0.0s~36.0s,制动动作电流值:0.0%~100.0%

点动控制

点动频率范围:0.00Hz~50.00Hz;点动加减速时间0.0s~3000.0s

简易PLC、

多段速运行

通过内置PLC或控制端子实现最多16段速运行

内置PID

可方便实现过程控制闭环控制系统

自动电压调整(AVR)

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转矩限定与控制

“挖土机”特性,对运行期间转矩自动限制,防止频繁过流跳闸;闭环矢量模式可实现转矩控制

个性化功能

上电外围设备安全自检

可实现上电对外围设备进行安全检测如接地、短路等

共直流母线功能

可实现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功能

QUICK 键

用户自由定义快捷菜单

MF.K  键

可编程键:命令通道切换/正反转运行/点动运行功能选择

纺织摆频控制

多种三角波频率控制功能

定长控制

给定长度控制功能

定时控制

定时控制功能:设定时间范围0h~65535h

运行

运行命令

通道

三种通道:操作面板给定、控制端子给定、串行通讯口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频率源

共有10种频率源:数字给定、模拟电压给定、模拟电流给定、脉冲给定、串行口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辅助频率源

10种辅助频率源。可灵活实现辅助频率微调、频率合成

输入端子

五个数字输入端子,其中一个可作高速脉冲输入。(可扩展至十个)可兼容有源PNP或NPN输入方式

二个模拟量输入端子,其中一个只能用作电压输入,另一个可作电压或电流输入。(可扩展一个电压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子(可选为开路集电极式),0kHz~50kHz的方波信号输出,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等物理量的输出。

一个数字式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

一个继电器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

一个模拟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分别可选0/4mA~20mA或0/2V~10V,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等物理量的输出

显示

键盘

操作

LED显示

显示参数

LCD显示

可选件,中/英文提示操作内容

参数拷贝

使用参数拷贝单元可实现参数的快速复制

按键锁定和功能选择

实现按键的部分或全部锁定,定义部分按键的作用范围,以防止误操作

保护功能

上电电机短路检测、输入输出缺相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等

选配件

LCD操作面板、多功能输入输出扩展卡、制动组件、通讯卡、张力卡、PG卡、供水卡等

环境

使用场所

室内,不受阳光直晒,无尘埃、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油雾、水蒸汽、滴水或盐份等

海拔高度

低于1000m

环境温度

-10℃~+40℃(环境温度在40℃~50℃,请降额使用)

湿度

小于95%RH,无水珠凝结

振动

小于5.9m/s2(0.6g)

存储温度

-20℃~+60℃

基本功能

最高频率

300Hz

载波频率

0.5kHz~16kHz;可根据负载特性,自动调整载波频率。

输入频率分辨率

数字设定:0.01Hz

模拟设定:最高频率×0.1%

控制方式

开环矢量控制(SVC)

闭环矢量控制(VC)

V/F控制

启动转矩

G型机:0.5Hz/150%(SVC);0Hz/180%(VC)

P型机:0.5Hz/100%

调速范围

1:100 (SVC)

1:1000 (VC)

稳速精度

±0.5%(SVC)

±0.02%(VC)

转矩控制精度

±5%(VC)

过载能力

G型机:150%额定电流60s;180%额定电流1s。

P型机:120%额定电流60s;150%额定电流1s。

转矩提升

自动转矩提升;手动转矩提升0.1%~30.0%

V/F曲线

三种方式:直线型;多点型;平方型V/F曲线

加减速曲线

直线或S曲线加减速方式;四种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范围0.0~3000.0s

直流制动

直流制动频率:0.00Hz~最大频率,制动时间:0.0s~36.0s,制动动作电流值:0.0%~100.0%

点动控制

点动频率范围:0.00Hz~50.00Hz;点动加减速时间0.0s~3000.0s

简易PLC、

多段速运行

通过内置PLC或控制端子实现最多16段速运行

内置PID

可方便实现过程控制闭环控制系统

自动电压调整(AVR)

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转矩限定与控制

“挖土机”特性,对运行期间转矩自动限制,防止频繁过流跳闸;闭环矢量模式可实现转矩控制

个性化功能

上电外围设备安全自检

可实现上电对外围设备进行安全检测如接地、短路等

共直流母线功能

可实现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功能

QUICK 键

用户自由定义快捷菜单

MF.K  键

可编程键:命令通道切换/正反转运行/点动运行功能选择

纺织摆频控制

多种三角波频率控制功能

定长控制

给定长度控制功能

定时控制

定时控制功能:设定时间范围0h~65535h

运行

运行命令

通道

三种通道:操作面板给定、控制端子给定、串行通讯口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频率源

共有10种频率源:数字给定、模拟电压给定、模拟电流给定、脉冲给定、串行口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辅助频率源

10种辅助频率源。可灵活实现辅助频率微调、频率合成

输入端子

五个数字输入端子,其中一个可作高速脉冲输入。(可扩展至十个)可兼容有源PNP或NPN输入方式

二个模拟量输入端子,其中一个只能用作电压输入,另一个可作电压或电流输入。(可扩展一个电压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子(可选为开路集电极式),0kHz~50kHz的方波信号输出,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等物理量的输出。

一个数字式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

一个继电器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

一个模拟输出端子(可扩展至两个),分别可选0/4mA~20mA或0/2V~10V,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等物理量的输出

显示

键盘

操作

LED显示

显示参数

LCD显示

可选件,中/英文提示操作内容

参数拷贝

使用参数拷贝单元可实现参数的快速复制

按键锁定和功能选择

实现按键的部分或全部锁定,定义部分按键的作用范围,以防止误操作

保护功能

上电电机短路检测、输入输出缺相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等

选配件

LCD操作面板、多功能输入输出扩展卡、制动组件、通讯卡、张力卡、PG卡、供水卡等

环境

使用场所

室内,不受阳光直晒,无尘埃、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油雾、水蒸汽、滴水或盐份等

海拔高度

低于1000m

环境温度

-10℃~+40℃(环境温度在40℃~50℃,请降额使用)

湿度

小于95%RH,无水珠凝结

振动

小于5.9m/s2(0.6g)

存储温度

-20℃~+60℃

输入电压: 单相220V、三相380V
电源容量(kVA): 1.0~134
输入电流(A): 5.4~180
输出电流(A): 2.3~176
适配电机(kW): 0.4~90

    MD300系列变频器是一种简单、高性能的变频器,控制方式有V/F和无速度传感的矢量控制两种。调速功能操作简便,性能优越,特别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低频转矩、稳速精度及动态特性优良。广泛适用于机床、拉丝机、注塑机、起重机械、印刷机械等领域。
        MD300系列变频器可带扩展卡MD30IN,可以用于注塑机节能改造。

命名规则

注:MD300N系列是MD300系列外型与结构升级产品,以下内容除有关于MD300N特殊说明外,其它内容完全适应MD300N系列产品。

铭牌

MD300 变频器型号与技术数据

变频器型号

输入电压

电源容量(kVA)

输入电流(A)

输出电流(A)

适配电机(kW)

MD300S0.4

单相220V
范围:
-15%~2?0%

1.0

5.4

2.3

0.4

MD300S0.7

1.5

8.2

4.0

0.75

MD300S1.5

3.0

14.2

7.0

1.5

MD300S2.2

4.0

23.0

9.6

2.2

MD300T0.7

三相380V
范围:
-15%~2?0%

1.5

3.4

2.1

0.75

MD300T1.5

3.0

5.0

3.8

1.5

MD300T2.2

4.0

5.8

5.1

2.2

MD300T3.7

5.9

10.5

9.0

3.7

MD300T5.5

8.9

14.6

13.0

5.5

MD300T7.5

11.0

20.5

17.0

7.5

MD300T11

17.0

26.0

25.0

11.0

MD300T15

21.0

35.0

32.0

15.0

MD300T18.5

24.0

38.5

37.0

18.5

MD300T22

30.0

46.5

45.0

22.0

MD300T30

40.0

62.0

60.0

30.0

MD300T37

57.0

76.0

75.0

37.0

MD300T45

69.0

92.0

91.0

45.0

MD300T55

85.0

113.0

112.0

55.0

MD300T75

114.0

157.0

150.0

75.0

MD300T90

134.0

180.0

176.0

90.0

MD300N 变频器型号与技术数据

咨询 13913991270

变频器型号

输入电压

电源容量(kVA)

输入电流(A)

输出电流(A)

适配电机(kW)

MD300NS0.4

单相220V
范围:
-15%?~20%

1.0

5.4

2.3

0.4

MD300NS0.7

1.5

8.2

4.0

0.75

MD300NS1.5

3.0

14.2

7.0

1.5

MD300NS2.2

4.0

23.0

9.6

2.2

MD300NT0.7

三相380V
范围:
-15%?~20%

1.5

3.4

2.1

0.75

MD300NT1.5

3.0

5.0

3.8

1.5

MD300NT2.2

4.0

5.8

5.1

2.2

MD300NT3.7

5.9

10.5

9.0

3.7

MD300NT5.5

8.9

14.6

13.0

5.5

MD300NT7.5

11.0

20.5

17.0

7.5

MD300NT11

17.0

26.0

25.0

11.0

MD300NT15

21.0

35.0

32.0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