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无线车辆检测器流量监控红绿灯卡口

楼主(2013-02-19):
M86磁场检测器使用手册

一、概述

M86磁场检测器是一款超低功耗磁场检测器,它是通过磁阻传感器对磁场的检测来判断是否有车辆经过。其磁场感应部分采用三轴磁阻传感器,配合高速单片机来完成对磁场的采集及判断。产品以1kHz的采样频率判断磁场,为达到低功耗产品采用间歇工作的方式,自动休眠和唤醒。可以开机自动校准环境磁场。有简单的逻辑电平输出和串行数字信号输出两种信息方式。可以修改磁场报警门限,报警延时,及工作频率。

二、产品特点

微功耗;

逻辑电平输出;

背景磁场自动校准;

三、产品应用

道路车流量判断

行车路线检测

车位判断

车辆诱导系统

四、产品型号

M86-232

RS232接口

M86-TTL

TTL接口

五、技术参数表:

项目

参数

单位

备注

性能参数

测量范围

±2

高斯

分辨力

毫高斯

准确度

±20

毫高斯

相对增量

重复性

<15

毫高斯

电气参数

电源电压

3.0V

DC

5~15V

DC

工作电流

uA

0.2Hz工作频率

uA

1Hz工作频率

uA

2Hz工作频率

uA

5Hz工作频率

uA

10Hz工作频率

uA

20Hz工作频率

uA

100Hz工作频率

mA

连续工作

工作温度

-40 --  120

摄氏度

其它

尺寸

90*36*31

mm

外壳

27.5*67.5

mm

PCB

  注: 工作电流为平均功耗,测试条件为3V工作电压和TTL接口数据传输;

六、管脚定义    下表为9引线的功能定义

管脚

名称

输入/输出

引线色

解释

3V

输入

3V直流电源输入

GND

输入

电源地

VC

输入

5~15V直流电源输入(定制)

Rx

输入

数据接收

Tx

输出

绿

数据发送

A

485A(选用)

B

485B(选用)

J

输出

电子开关,可以驱动继电器(选用)

NC

RST

输入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NC

week

输出

唤醒上位机信号输出

Data

输出

逻辑电平输出

七、通信

M86的串行通讯是简单的、异步的十六进制数据。可以使用232接口电路。数据的传输和接收使用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无奇偶校验位(MSB永远为0)1位停止位。每一个字节有10位。波特率为38400bps

八、检测器的磁场校准及使用

M86启动后,首先会对环境磁场进行采样并以当前环境磁场建立基准,此时LED灯会快速的连续闪烁,当基准磁场建立后,进入检测状态LED灯熄灭。如果环境磁场不稳定将导致基准磁场无法确定而使检测器一直处于基准磁场采样及判断状态。产品在启动前要首先固定好,检测器位置的变化将引起测量地球磁场分量的改变,从而影响检测结果,或无法建立背景磁场。

在检测状态中,当磁场值超过报警门限时, DATA引脚置位高电平,同时ASCII信息将输出为1。磁场值恢复到报警门限以内时,DATA引脚复位为低电平,ASCII输出信息为0

DATA数据有改变时,WEEK端口会输出5ms的低电平触发信号;

以下图示为DATA引脚和WEEK引脚在报警状态下的时序图:

: t1: 0.5mS  t2: 5mS

九、 指令信息及格式

1. 数据输出格式:

例:  0T0250<0x0d><0x0a>

每贞输出8个字节,都为ASCII格式编码:

字节1: 磁场状态, 0无报警,1有报警;

        字节2: 固定字符号 T

        字节3~6: 磁场值  0000~1000;

        字节7,8: 回车,换行

2. 如何修改参数

M86在进入磁场检测状态后,将关闭串口接收功能。当检测器在进入检测状态前,接收到任何指令,则会进入指令等待状态,在参数修改完成后需要从新启动检测器.检测器上电到进入检测状态大约为1秒种时间.

3. 指令格式

指令

指令句法

返回信息

说明

门限值修改

*Lim=nnn

lim=nnn

N = 000 ~ 500

延时修改

*Day=nnn

Delay=nnn

间歇时间修改

*Pwm=nnn

PWM=nnn

Nnn = 1

PWM=001

工作频率0.2Hz

Nnn = 2

PWM=002

工作频率1Hz

Nnn = 3

PWM=003

工作频率2Hz

Nnn = 4

PWM=004

工作频率5Hz

Nnn = 5

PWM=005

工作频率10Hz

Nnn = 6

PWM=006

工作频率20Hz

Nnn = 7

PWM=007

工作频率100Hz

强迫复位

#R

系统重新启动

十、产品安装

M86为三轴磁场检测,对安装方向没有特殊要求,在通电测量前必须先安装固定好;

十一、产品尺寸(单位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