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哟

楼主(2013-02-19):
300中的类似200的SM0.1如何用程序或功能块设置来表示?

网友A:
OB100中编写程序即可。

楼主:
如用M100.0来表示初始化脉冲,在OB100中如何编程呢,谢谢!

网友B:
看样子。好像OB100本身就是初始扫描是运行一次。以后忽略。

一楼说是吧?

网友C:
不菜了,我都不知道 这个       ·

网友D:
FirstScan=Not AlwaysOn

AlwaysOn=AlwaysOn Or Not AlwaysOn

将FirstScan和AlwaysOn都放在M区(不能设置为掉电保存),而且将这两个指令放在OB1的最前面

这里不好写梯形图,就只写了类似高级语言的写法,希望你看的懂

楼主:
还是谢谢!但如果我要用M100.0作为初始化脉冲,如何写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但如果我要用M100.0作为初始化脉冲,如何写呢?

你可以再 OB100 中 写M100.0置为1,在OB1 中程序的最好把m100.0 复位,这样 M100.0 就相当于 S7-200 中的SM0.1

网友D:
www

M100.0就是启动脉冲,M100.1你可以使用其它位代替,但都不能是掉电保存位

另外这个程序需要放到OB1的最前面

楼主:
非常感谢WINGWF2000的回复,我学习了,在程序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