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可编程控制器软件

楼主(2013-02-19):
我公司现在有一批长空液压铆接机。现在需要更改工艺。所以我想问问工控达人知道LG的PLC是用什么软件监控的。还有通讯电缆。我先更改程序

网友A:
说说你PLC的型号,或者拍张照片出来。

目前LG的PLC有两种编程软件,不知道你要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PLC的型号,或者拍张照片出来。目前LG的PLC有两种编程软件,不知道你要的是哪种?

有哪两种的啊。能不能都告诉我啊。或者你能不能给我个QQ啊

网友A:
简单说一种PLC外壳是黑色的,代表有K120\200\300等,这种用的软件是KGL-WIN。是LG以前的老PLC。

还有一种是灰白色的,以XBC为代表。用的是XG5000软件

网友C:
常用的就是K120S K200S之类的

www.ytleader.cn

网友D:
常用的就是K120S K200S之类的

网友E(2016-09-24):
请问plc怎么学习,我想学习plc,请各位大神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