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100的光标

楼主(2013-02-19):
我一个新的TK6100I的屏,有是开机正,有是光标老是跑到左上角去,按什么地方都没用,用布擦下

就能用一下,就又到左上角去了

网友A:
应该是屏有问题,可以返回代理商确认一下。

网友B:
拆下来也是这样的问题吗,是否螺丝安装过紧导致面板变形?

网友(2013-03-27):
过了年后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C:
把屏面上的保护膜撕掉吧,有可能是它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