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问题,看在有图的份上,大家交流指点一下。。。

楼主(2013-02-19):
pid设置1

pid设置2

如上面两个图所示,我的意图是要为PID设置一个正作用工作区间,工作区间上限(SP?)是过程反馈值16000(输出无限接近0),工作区间下限是过程反馈值14400(PID输出为1)。

问题来了:如果我不想依靠这个子程序向导,而是手工通过PID指令和回路表赋值来实现PID功能的话,如何定义工作区间?回路表里只有SPn的定义地址,却没有工作区间下限的定义地址啊。。。

===============或者说我上面的理解统统是错误的===============

PID向导默认的工作区间就是以反馈值量程上下限某一端为满比例输出点,而给定值SPn作为0比例输出点?这一点作为一种避免超调的保护措施存在,无法更改!要想实现我期待的意图,只能手工用加减乘除自己算去,而不论向导还是PID指令都不予支持这种胡搞!

是这样么?哪位大大给个安慰?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除非过程变量到达反馈量程的端点时,PID才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响应出最大比例输出?这也太磨叽了吧。。。

网友A:
在有些控制中需要PID 反作用调节。例如:在夏天控制空调制冷时,若反馈温度(过
程值)低于设定温度,需要关阀,减小输出控制(减少冷水流量等),这就是PID 反
作用调节(在PID 正作用中若过程值小于设定值,则需要增大输出控制)。
若想实现PID 反作用调节,需要把PID 回路的增益设为负数。对于增益为0 的积分或

微分控制来说,如果指定积分时间、微分时间为负值,则是反作用回路。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LZ的应该是反作用调节。

可以做好PID向导后,在PID调节面板中调节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些控制中需要PID 反作用调节。例如:在夏天控制空调制冷时,若反馈温度(过程值)低于设定温度,需要关阀,减小输出控制(减少冷水流量等),这就是PID 反作用调节(在PID 正作用中若过程值小于设定值,则需要增大输出控制)。若想实现PID 反作用调节,需要把PID 回路的增益设为负数。对于增益为0 的积分或微分控制来说,如果指定积分时间、微分时间为负值,则是反作用回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LZ的应该是反作用调节。可以做好PID向导后,在PID调节面板中调节PID

呃。。。好吧,就算是反作用吧(我这只是举个例子,Kc值都没管他),可我的问题你还没告诉我呀,不通过向导的前提下,手工代码如何搞定工作区间啊?

网友B:
只要设定值和测量值的偏差接近或等于零,调节输出就会停止;另外任何调节的输入和输出最好不要工作在极端位置,否则PID运算无法实现预期的控制目的。

通过逻辑可以预防和避免一定范围的“过调”,但所谓的墨迹就不可避免,因为PID主要任务是消除一定范围的偏差,而不是任何目标都能到达而不超调。换句换说,调节精度、速度和系统稳定性是有一定矛盾的,不可兼得,只能折中。

要精度,就一定会磨叽,要快速就带来不稳定因素或牺牲精度。除非采用一定的程序完成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参数控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设定值和测量值的偏差接近或等于零,调节输出就会停止;另外任何调节的输入和输出最好不要工作在极端位置,否则PID运算无法实现预期的控制目的。通过逻辑可以预防和避免一定范围的“过调”,但所谓的墨迹就不可避免,因为PID主要任务是消除一定范围的偏差,而不是任何目标都能到达而不超调。换句换说,调节精度、速度和系统稳定性是有一定矛盾的,不可兼得,只能折中。要精度,就一定会磨叽,要快速就带来不稳定因素或牺牲精度。除非采用一定的程序完成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参数控制等。

还是这位大侠说的比较中肯,后来我搞明白之后就和你的观点类似了,确实,精度、响应并干预的速度、干预的效率,这几个指标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调合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