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变频器nst

楼主(2013-02-19):
有一台施耐德ATV31系列变频器15KW,不接电机,将输出缺相保护去掉后,运行三相输出平衡。接小电机试机,一起动就显示nst,试几次,偶尔也能运行。恢复出厂设置后,再次将缺相保护去掉,还是小电机,就可以运行,断电后,再试,又出现一起动就报nst。

    也就是说,恢复出厂设置后,只要不断电,就运行正常,但是断电再启动就不行,不知哪里的问题,又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请赐教,多谢了

网友A:
LZ看看是不是自由停车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在分配“快速停车”或“自由停车”功能后,如果相应的逻辑输入没有启动,会禁变频器起动。在这种情况下, ATV312 会显示
【 自由停车】 (nSt) 或 【 快速停车】 (FSt)。这属于正常情况,因为这些功能在零条件下有效,因此如果连线中断,变频器就会停止。

确认按照所选的控制模式执行了运行命令输入(【 输入/ 输出配置】 (I-O-) 菜单( 第45 页) 中的 【2/3 线控制】 (tCC) 参数)。
? 如果将一个输入分配给限位开关功能,并且此输入处于零状态,那么只能通过发送一个相反方向的命令来起动变频器( 参见第84 页)。
? 如果将给定通道( 第53 页) 或控制通道( 第52 页) 分配给一个通讯网络,那么在连接电源之后,变频器会显示【 自由停车】 (nSt),并保持在停车模式,直到通讯总线发出一个命令为止。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回复。

问题是:我恢复出厂值后,只要不断电,就运行正常。断电后,再运行就显示nst。这个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