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组态问题

楼主(2013-02-19):
我用的1769-L32C

有一个模块型号是:1769-IF4FXOF2F

组态时模块选择框里没有这个型号的模块,请问怎么解决,下载了该模块的EDS还是没有。

网友A:
1769-IF4xOF2.....你就选这个。。。。。。。。

网友A:
有这个文件吧??安装了么??也可能你的logix版本不够高啊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有这个文件吧??安装了么??也可能你的logix版本不够高啊内容的回复:

谢谢。

请问这个文件下载后怎么安装

在rockwell网站那个里面有这个文件下载,是eds文件吗

网友A:
启动这个,把EDS文件添加进去,然后重启一下,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