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和三菱PLC通讯线能支持多少米

楼主(2013-02-19):
请教:威纶屏和三菱PLC的通讯线最长能支持多少米,并保持通讯稳定?

        因为设备plc离操作面板比较远,有十多米,不知道能否支持这么长距离传输?

网友A:
10米的话可以试试的。。。问题不大。。。避开干扰。。。485的话可以用全双工

网友B:
10米没有问题的,我们公司的就有12M长,只是要注意干扰!

网友C:
10米问题不大。

应该可以达到50米,你最好咨询一下威纶通屏的技术支持确认一下。

网友D:
10米没有大问题,关键是要看干扰了。

网友E:
采用屏蔽线做通信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我是做程序<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主做工控类产品程序<此处内容被屏蔽>,如:变频器 PLC 数控机床 STM机等,提取程序后,您可以直接复制产品,功能不变.可降低你的研发成本,提高您的产品质量.若有兴趣,请联系:TEL 18681564259 QQ:1746830511 纪工

网友G:
串口通讯15米内没问题!

网友H:
三菱方面选用232通讯距离最多15.5米,选用422模式最多50米

至于威纶屏本来属于低端垃圾系列,你最好乘以0.6考虑

网友I:
用屏蔽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