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类型选择

楼主(2013-02-19):
请问各位PROFACE与WAGO连接时选择什么类型的PLC?因为软件中没有WAGO这个PLC选项,使用网线通讯的,因为我要上载,我该选择什么类的PLC,还是随便一个都可以?如果下那以后下载时又选择什么呢?

网友A:
没有这个选项,网线通讯的,你选以太网TCP试试吧

网友B:
每个PLC都可以带网线通讯业就是TCP/IP,以太网的,在CPU旁边有网口必须要加个。

网友C:
选一个以太网协议选项试一试。

楼主:
many thank for yours answers !

my means is that  i should slected which type of plc from the software ,due to the software doesnt contain WAGO brand ...Thanks!

网友D:
   WAGO这个PLC ? 是什么品牌, 没有听说过, 是以太网通讯, 那就找相同的以太网通讯的 PLC 试试

网友E:
WAGO和贝卡福的模块差不多的,是专门做分布式从站模块的一家厂商,比如DP通讯模块,以太网通讯模块,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定位模块等,基本上西门子PLC上有的他都有

如你所说的,和WAGO链接的是用网线的,要看WAGO的模块了,有可能用的是软PLC控制,请查看你的PROFACE,应该集成在里面,因为一般这么做都是从成本上考虑,老外比较喜欢这么做。像西门子的MP177到377都可以集成软PLC

楼主:
嗯,连的是WAGO 750-841/842 摸块,就是不知选择那种类型PLC来上载PROFACE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