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PCM-3353无法联网

楼主(2013-02-20):
研华PCM-3353无法联网

网友A:
研华PCM-3353联网?您用的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说一下具体的情况,装完系统后,右下角是否有小电脑的图标。
或者您看一下网卡驱动是否已经驱动正确,
先确定驱动是否安装好了 然后确定IP地址 网关 子网掩码是否正确?一般硬件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我觉得可能是网络设置的问题
如果方便,您可以在DOS下测一下网口是不是好的!如果在DOS下不通,那说明网卡芯片坏了,应该维修了!

网友B:
    无法联网, 驱动有不? 系统兼容不 ?      有什么报警 ??

网友C:
我也用过不少研华的 的确质量不错  支持研华自动化  希望研华坚持走质量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