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变量声明如何区分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

楼主(2013-02-20):
小弟第一次用s7300,对内部的变量存储方式不太了解,求大哥们解答下,step7的变量定义有几处地方?

符号表、变量表、DB数据块、FCFB里的接口变量;在这些地方声明变量时,各有什么作用?

若我要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变量,是否只能定义在DB数据块里?

网友A:
全局变量可以通过DB数据块或者是M来实现。变量主要有全局变量如M、DB,临时变量L,在使用时,L 变量是在块内使用的,而变量加入符号名主要是方便阅读程序,一般只有数据块需要定义。对于接口变量,主要是形参和实参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可以通过DB数据块或者是M来实现。变量主要有全局变量如M、DB,临时变量L,在使用时,L 变量是在块内使用的,而变量加入符号名主要是方便阅读程序,一般只有数据块需要定义。对于接口变量,主要是形参和实参的关系。

变量表里定义全局变量,但要指定地址,M 区地址,或DB块 变量地址; 其实就是 DB,M 区都可以理解为全局变量;

只不过DB块 一般定义为 FB 的专用变量..........,但是 你也可以在程序的任意位置引用.........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关于全局变量可以通过DB数据块或者是M来实现。变量主要有全局变量如M、DB,临时变量L,在使用时,L 变量是在块内使用的,而变量加入符号名主要是方便阅读程序,一般只有数据块需要定义。对于接口变量,主要是形参和实参的关系。 内容的回复:

全局变量是可以用M、DB,但是如果是用M的话,在哪里声明?是只能在符号里声明,还是在程序里声明?

网友C(2017-06-13):
在symbol全局变量表里声明一下就行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全局变量可以通过DB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