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硬件配置

楼主(2013-02-20):
设备是采用3种设备组合而成;三种设备分别用A设备、B设备和C设备标示;用PLC和其他集成模块及显示器组合成一个新的设备(新设备以M代替);

设备功能要求:

1     采用液晶显示器加外边对应按钮操作或者是触摸液晶屏进行人机信息交流;

2     选择相应的功能按钮,相对应的ABC设备选择性工作,例如:按“除碳清洗”键则AC两台设备开展工作;按“**清洗”键则BC两台设备开始工作;等等ABC三设备类似组合;

3     对应的功能键对应的时间控制,按“除碳清洗”键设备M工作20分钟,20分钟一到AC两台设备停止运行,M设备显示:“除碳清洗完成”;

4     因为BC两设备内部需要添加相应的药液,当相应的药液低于设定液位时,设备M发出报警声或显示器有相应提示;

5     每一次设备的使用,均有相应的信息记录,设备M内部装有存储器,可以把数据通过USB移动盘调出;

6     在设备M内有风扇排热,当设备M箱内温度高于35度时排热风扇打开;在设备M上方装有一摄像头,以便于保护设备,和使用情况对照;

7     其他要求:

a 、开通电源,显示器显示公司名称和公司LOGO;同时显示器的两侧有4个或6个功能选项和对应按键;

b 、按选任意选项键设备M液显窗口跳出“输入车牌 **** ”窗口;

c 、内部装有按次或按功能来自动扣款硬件(和对应软件)。

上诉bc功能可以在以后不断完善;

     请问各位达人 TX ,以上要求设计的硬件是用 PLC+工控机 还是 直接研华工控机+采集板卡?

网友A:
主要是考虑成本,我个人建议用 PLC+工控机

网友B:
开关量比较多,模拟量相对少,还是用PLC+工控机比较好。

网友C:
直接研华工控机+采集板卡,我这边上了几套系统,卸车含水分析仪系统、中子料位计系统都是研华工控机加采集板及相应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