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法是否产生涡流?

楼主(2013-02-20):
电机角接,电缆双拼,分别进入金属箱体的不同金属孔,132KW,是否会产生涡流?

网友A:
应该是不会的,电机的接线盒就相当于一个金属箱体,都是这样用着的

网友B:
单相双根分别进入金属箱体的不同金属孔,会产生涡流!

网友C:
如2楼所述,从原理上说会产生涡流,只是看影响大不大(因为电流小,还有孔径大小等)。

网友D:
即使产生涡流,没有发热的后果管它干嘛!

网友E(2013-04-09):
        用两根电缆分别进电机接线盒的两个孔,这和带底板孔的电柜电缆过底板孔有点相似,应该是允许的。

网友F:
这个涡流是绝对会产生的,但是因为柜子壁薄,因此涡流不会导致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金属穿墙套管就绝对不许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