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2-20):
请问我用winccflexible2008编辑的开关变量,第一张图是编辑状态下,第二张图是仿真状态下,第一张与第二张设置都是一样的,除了连接变量,可是仿真时,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把开关复制过来的话,改变连接变量,仿真时会出现,还是显示以前复制的文字,但是开关的变化是随着新改的变量变化的。

第一张编辑状态下

第二张仿真状态下

网友A:
确保在设置正常的情况下还不显示,我只能估计是不是你的那个文本框边框有点大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编程的文字有语言切换没有,或是你的显示变频量连接文字显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编程的文字有语言切换没有,或是你的显示变频量连接文字显示了呀?

网友D:
文字连接变量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我估计的的文字跟变量有连接,单变量变化时文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