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数据大小超过人机SRAM的空间怎么办

楼主(2013-02-20):
前期我做了个A系列5.7人机监控画面,现在想改用B05S100人机,可是编译时弹出“画面数据大小超出人机SRAM的空间”我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A:
自己修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请提示一下,修改什么地方

楼主:
搞定。A系列内部存储器好像大一些,而B系列内部存储器小,转入USB来扩充容量。配方可以用内部存储器,历史数据必须用USB(断电保存)。用内部存储器就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