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怎么安装Symbol Factory 2.0

楼主(2013-02-20):
你好:1.我问一下InTouch怎么安装Symbol Factory 2.0?
      2.InTouch安装完后怎么安装不上12_MS SQL 2005?
      3.需不需要安装数驱动?

网友A(2013-04-2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搞定                     ...

怎么搞定的,Intouch怎么添加图形库SF,求教327474844@qq.com。

网友B(2013-08-30):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已搞定     ...

我刚也碰到这个问题,把你装的软件修复一下,然后再组件里选上那一项就可以了

楼主:
在安装过程中有选项,可以直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