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第二频率

楼主(2013-02-20):
台达变频器EL系列中,参数里有  第一频率  和 第二频率,第一频率一般是我们的主频率,那第二频率是什么啊?一般第二频率用在什么场合下啊?小弟困惑,望解答!

网友A:
可以在有高低速需要的场合使用,使用多功能输入端子定义参数切换第一、第二频率。

网友B:
当所有多功能输入端子无信号时执行第一频率,当多功能输入端子1有信号时执行第二频率,当多功能输入端子2有信号时执行第三频率……

网友C:
多段速的情况下使用,就是你现场需要多段速,然后就可以设定第一频率、第二、第三等等多段速。

网友D:
与多段速度无关,所谓的第一频率、第二频率,指的是频率的控制方式,如:

正常时采用通讯控制(第一频率),但在某一时刻,需要用电位器控制(第二频率)。

或者平常用端子控制(第一频率),而在某一时刻用模拟信号控制(第二频率)。

网友E:
多段速,由多功能输入端子排列组合

网友F:
4楼的回答很到位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