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蜂鸣器的选择

楼主(2013-02-20):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工厂里采用的蜂鸣器一般是多少分贝的,我之前选择了80分贝的有点小了。

想换个100分贝的或者是120分贝的,因为对分贝没有什么概念,分贝之间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决定不了,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具体选择多少分贝的蜂鸣器要结合使用环境来决定。噪音大的环境相应应该选择分贝大的蜂鸣器,噪音小的环境应该选择分贝小的。

80分贝相当于一般车辆行驶的声音

100分贝相当于拖拉机开动的声音
110分贝相当于一般家用音响设备最大音量的声音
120分贝相当于球磨机工作的声音
120分贝会引起耳鸣,如果环境噪音不大不要选择。

网友B:
我觉得选择时一定要质量好的,我这用着老不响,刺啦刺啦的。

网友C:
干什么用啊,现在都讲求环保降低噪音,你这是制造噪音么。

网友D:
蜂鸣器因为频率较高所以距离衰减较大,需要大范围报警应该选用频率较低功率较大的多音报警器,汽车生产线都是较大功率的多音报警器而不是蜂鸣器

网友E:
用扬声器播放语音提醒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还可以使用高亮LED闪烁提醒---节能方案

不节能的话可以采用-报警彩灯(一般都24V以上,亮度更高)

网友F:
你可以选择个可以调的啊

网友G:
110分贝相当于一般家用音响设备最大音量的声音

网友H:
很好的求助帖子学习了

网友I:
在环境比较吵杂的现场就选声音大些的,在控制室内就选声音小一些的,外加灯光报警。

网友J(2013-03-29):
看工厂内的环境,一般都是声光报警,一体的

我在一个钢帘线厂有好几百台设备,看到的报警器是塔灯,没有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