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查看电流互感器铭牌

楼主(2013-02-20):
通常我们发现电流表一次电流值(表盘以一次电流刻度)与电机实际一次电流值不符时,除了要考虑表计是否准确外,还不要忘记对电流互感器变比等铭牌参数的查看,尤其要检查互感器一次绕组匝数是否与实际所绕匝数一致。如互感器铭牌标识变比为200A/5A,2匝,则穿过互感器的一次导线应绕2匝,如果只绕1匝,根据公式I1/I2=N2/N1可知,互感器变比则应是400A/5A,此时,就要将表计更换为400A/5A的电流表或重画刻度。在实际工作中,总认为一次设备安装不会出差错,往往忽视对互感器匝数的检查。特发此贴,愿能为大家日后工作起些小作用,避免出现查故障走弯路的现象。

网友A:
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变比匹配。

网友B:
标配的都是穿心一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配的都是穿心一匝的吧。

现场有一定数量的互感器铭牌标示的一次绕组是2匝。

网友D:
小电流的互感器2匝的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