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体积篇#PLC模块接线端子

楼主(2013-02-20):
    有些大厂品牌的PLC模块上没有接外接信号线的接线端子,需要用专门的前连接器将外接信号线与模块上的信号线接起来,其实就是个接线端子排。

这样有些不方便,希望第六代PLC会有相关的考虑。

网友A:
我个人感觉使用专门的前连接器将外接信号线与模块上的信号线接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专门定制一个继电器模块,将输入也放在继电器模块上,这样PLC的输入端口转移到继电器模块上,PLC的输出端子通过PCB板与继电器模块上的继电器自动连接,省去了PLC与继电器之间的机械式接线,从而提高电气接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