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系流体自动化控制装置

楼主(2013-02-20):
在流体管系中安装着多个阀门,流体的流动和方向的改变是由阀门控制的。阀门的开启或关闭是由安装在阀门杆上的驱动器来完成的。而驱动器的动力源是来自有一定压力的液压油。控制液压油的压力和方向,能增减驱动力和改变驱动器中活塞运动方向,活塞通过齿轮使阀门杆转动,由此使装在阀杆上的阀板也转动,达到开启或关闭阀门的目的。
液压油的动力源来自液压泵站;液压油的流动方向由装在电磁阀箱里的电磁阀控制,电磁阀的换向是由装在电磁阀上的电磁线圈通断电得以实现。“阀门遥控控制台”(或控制箱)就是集中控制多个阀门的控制设备,按动上面的按钮,可以使得各个电磁阀通断电,实现遥控各路阀门开启或关闭。“阀门遥控控制台”(或控制箱)可以安装在控制室或容易操作的地方。
为了理解阀门遥控系统的基本原理,可以参照以下框图。
主要技术性能
2.1系统的组成
RDFK液压阀门遥控系统(以下简称阀门遥控系统)由液压动力泵站、阀门控制箱(台)、电磁阀箱和液压管路、液压元件组成系统对各类液压阀门的开、关进行远程遥控,其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
图1液压阀门遥控系统示意图
2.2液压动力泵站主要技术参数
容量:150L、200L、250L;
电动机:1.5 kW、 4kW、5.5kW (2台,一台运行,一台备用);
蓄能器容量:1×16L=16L或 2×16L=32L;
电源电压:AC440V  3ph  60Hz;
系统最大(泵)流量:14L/min;
液压油型号:抗磨液压油HM32、HM46;寒冷地区(-18℃)可选用HV32、HV46;
系统工作压力:8MPa~12MPa;
泵最大工作压力:25MPa;
主泵压力设定:起动  9MPa、停止12MPa;(可调)
备用泵压力设定:起动  7MPa、停止12MPa;(可调)
溢流阀设定压力:14MPa;(可调)
报警值设定:50%液位(250mm)、25%液位(125mm)停泵保护;
            压力低  6MPa 、压力高13MPa;
电动机外壳防护等级:IP44;
泵站起动箱外壳防护等级:IP44。
2.3阀门控制箱(台)主要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AC220V    50Hz;
使用环境温度:-20℃~+45℃;
外壳防护等级:IP22;
安装方式:立式或挂壁式。
2.4电磁阀箱
电源电压:DC24V;
使用环境温度:-20℃~+45℃;
外壳防护等级:IP20;
安装方式:立式。
3工作原理
阀门遥控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阀门遥控系统的动力源由液压动力泵站产生,根据液压阀门开、关所要求的工作压力,由动力泵站中的液压开关设定所需的压力范围,向电磁阀箱输送附合要求的液压动力。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操作设在阀门控制台(箱)上的“阀门模拟板”中的带灯按钮,控制电磁阀箱中的电磁阀(二位三通或二位四通)的通路,实现对设在各舱位中阀门开、关的遥控。
当系统压力低于要求时,可操作系统中的应急操作块或液压手动泵/或阀门上的手轮)进行应急处理。
液压动力泵站中的蓄能器,当液压泵发生事故或停电或在停止工作后,执行元件仍需完成必要的动作时,作为紧急动力源,提供规定的液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