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V电杆上的电气元件的是什么东东,谁知道

楼主(2013-02-20):
110kV电杆上的电气元件的是什么东东,谁知道(名称是?作用是?)

照片如下:

网友A:
防振锤,减少因振动对导线的影响。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对于风比较大的地方防止导线震动导致断线,加装该减震夹就可以将风导致的震动减弱

网友C:
在高压架空线路上,靠近绝缘子两侧的导线上常挂一个小锤,这种小锤叫防振锤,是为了减少导线因风力耻起振动而设的。高压架空线路杆位较高,档距较大,当导线受到风力作用时,会发生振动。导线振动时,导线悬挂处的工作条件最为不利。由于多次振动,导线因周期性的弯折会发生疲劳破坏。当架空线路档距大于120米时,一般采用防震锤防震。对于钢芯铝线,防震锤重量为
w=0.4d-2.2(千克)
式中 d——导线外径(毫米)

网友D:
各位说的都对啊,俺没啥说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说的都对啊,俺没啥说的了

       上次就有图片的说, 下次我也来拍个你们猜一下

楼主:
为什么都放在线路两侧而不放在线路的最低(中间位置)?距绝缘子的距离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F:
以前还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