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网络站号重复了吗?

楼主(2013-02-20):
如图所示:

DVP-48EH2作为主站,站号17,COM2口下挂5个从站(DVP-24ES)站号分别为1、2、3、4、5,他们之间通过台达提供的PLC-LINK组网通讯。

同一个DVP-48EH2扩展COM3口,站号17,与一台DVP-14SS2 站号为1,作为两个从站与IPC中的组态王连接。

这上面的组网中,DVP-14SS2 站号为1与站号为1的DVP-24ES的站号重复了吗?

我觉得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网络,应该不会有站号重复的冲突。

网友A:
台达的COM1、COM2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但是COM3只能做从站,因为在不同网络,没有问题

网友B:
肯定的没问题

网友C:
地址没有重合吧,看起来应该是两个通信链路上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没有重合吧,看起来应该是两个通信链路上的设备。

可是实际上DVP-48EH2扩展COM3口与DVP-14SS2 的COM2口和组态王相连后会直接影响到DVP-48EH2的运行。将DVP-14SS2 的站号改为16后正常。

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D:
怎么会这样?你地址1和地址16也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这样?你地址1和地址16也没什么区别啊?

有人说就是因为整个网络中有一台站号为1的DVP-24ES和一台站号为1的DVP-14SS2 站号重复造成的。将DVP-14SS2 站号改为16,整个网络中就没有重复的站号了。

可我总觉得这两个子站分属不同网段,应该不会有冲突的啊!

会有其他蹊跷吗?

网友E:
是两个不同的网络,站号是没有重复的。。可以进行这样配置网络

网友D:
有待高手来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