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性能篇# 统一通讯电缆接口

楼主(2013-02-20):
现有的PLC当中,无论是不同品牌之间,还是同品牌的不同产品之间,电缆的接口都不尽相同,有串口的、有USB口的,等等等等,这就导致用本本通讯时感觉很不方便,今后应该统一此标准,那样一个本本一根线就可以干活了。

网友A:
USB是趋势,但是未来有没有比USB传输速度更快的呢?无线路由的速度快哦,无线的--才是未来的正道。

楼主:
嗯,我指的是统一一个接口标准,可以是USB,也可以是蓝牙、wap或者其他,总之就是速度快,便于连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