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TD方面

楼主(2013-02-20):
请问在TD里设置了一个可编辑的实数变量,小数点后留1位,通过TD面板的上下键来调整大小,调整单位为0.1。

这种情况下,我还需要在外部另外编写程序,比如每次上键按下时给这个变量+0.1,或者每次下键按下时-0.1么?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弱智,但我真的不知道啊。。。期待大侠援手

网友A:
不需要编写程序支持,组态好后直接按键增加及减小。

网友B:
完全不需要,TD里面插入变量为可编辑数据就可以了,在使用时,通过操作TD上的左右移位键,

和上下键,确认后即改变该位值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