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5中运行时间

楼主(2013-02-20):
我用OB35做计时,每扫描一次加一,但是最大加到64就自动变为0了,然后重新开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仍是没看出你这个图是咋调用OB35的

网友B:
   在哪用 OB35 做计时调用 ???????????? 农民工仍没有看出 !

网友C:
问的问题 和贴的图 好像 不搭嘎,  要不就是上面的程序在 OB35里面 写的?

你说的64 可能是16进制, 正好等于 100,  看你程序其他地方有没有操作同一个变量?

楼主:
上图就是OB35中的梯形图,问题出在了64上,2的8次方,是M1.7被占用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
松开步

拉板步

压紧步

。。。。。。。。

楼主在杭州工作吗?

网友E:
将MW0换成MW100试试。爱中华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