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相关问题

楼主(2013-02-20):
在一台设备上同时出现两块显示屏出问题,周期很短,一块只有上边框有橙黄色,另一块开机时有条纹,进入界面后有彩色斑点,重启了几次就好了,请问和电源关系大吗?还有西门子的PLC会死机吗?信号正常不报故障,一会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和程序编写的有问题吗?有愿意收徒的吗?我想学习电控,交学费。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设备不稳定没有规律的故障,很多原因造成。

网友B:
屏所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干扰,PLC也有可能是编程人员做了手脚,也不能排除干扰

网友C:
如果是没有规律的故障,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D:
电源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PLC死机是很常见的,程序也容易引起死机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供电问题,LZ有什么问题可以上工控来。这里高手很多,可以加我QQ947198632,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F:
你这个现像应该是干扰造成的,给供电电源加个滤波器试试。

楼主(2013-03-30):
电源有滤波器的,以前很少出现这种问题。换了电源现在倒是没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