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问题?

楼主(2013-02-20):
1;
手电钻【但相串激电机】与鼠笼一步电机有何区别?各自的优点在哪?

网友A:
单相串激电动机:

网友A:
异步电动机。它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定、转子之间是气隙。 转子绕组是用作产生感应电势、鼠笼异步电动机 靖江市明艺弹簧厂(7张)并产生电磁转矩的,它分鼠笼式和绕线式两种。 鼠笼式转子绕组是自己短路的绕组,在转子在每个槽中放有一根导体(材料为铜或铝),导体比铁芯长,在铁芯两端用两个端环将导体短接,形成短路绕组。若将铁芯去掉,剩下的绕组形状似松鼠笼子,故称鼠笼式绕组。
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优点及缺点
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结构简单、制造容易、成本低、运行维护方便,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工农业生产中,作为电力拖动的原动机。
它的缺点是调速性能差,启动力矩较小,因此在一些要求平滑调速和启动力矩很大的场合常用其他类型电动机来完成。

网友B:
是不是给“靖江市明艺弹簧厂”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