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NC100闭环控制的研究

楼主(2013-02-20):
液压控制里面的闭环控制比如说位置闭环控制,在这个闭环里面是不是还可以在设置闭环控制呢??最近在使用

HNC100里面发现,闭环里面还嵌入闭环,有哪位大神指点下,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网友A:
大闭环、小闭环这种在液压控制里是存在的啦,你说的是1轴的嘛?带位置反馈的伺服阀本身就有一个小闭环,相对工艺目标的闭环控制液压位置、压力控制又是小闭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闭环、小闭环这种在液压控制里是存在的啦,你说的是1轴的嘛?带位置反馈的伺服阀本身就有一个小闭环,相对工艺目标的闭环控制液压位置、压力控制又是小闭环哈。

HNC100这边能不能进行速度闭环和位置闭环的切换呢?或者说位置闭环里面有没有速度小闭环,如果有的话怎么设置呢?转化的NC程序是什么呢?麻烦您帮我解答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