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3-02-20):
请问三菱8.86版编程软件,设置D8120参数的界面在哪里?

网友A:
PLC参数中去设定。

网友B:
D8120参数的界面D8120参数的界面

网友C:
D8120自己在程序里面写。。。

网友D:
D8120存储设定的通讯格式,在程序中按照规定给其MOV一个合适的值就行。

其值代表的通讯格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