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没有任何报警,不管用哪一种启动方式都无法启动

楼主(2013-02-20):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有几台SJ300(17KW) 在春节前正常工作,(春节放假十来天)春节后却无法工作又没有任何报警信息测三相输入电源正常,后又采用面板启动方式均为反应。急求有经验师傅给指点一下,具体一些更好。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参数初始化后,重新按照你原来的设定参数重新调试下,怀疑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急停按了没有抬起来???

楼主:
初始化也试过,故障依旧 STOP也正常,我怀疑是哪里接触或是电路有问题,由于第一次接触有没有资料,所以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具体一些,谢谢啦!

网友C(2013-04-11):
你的机器情况日立机器经常发生,绝大多数是母线电压过低,不能启动。你看一下D102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D(2013-12-24):
日立变频器代理:0591-83858517 /13110899441 FAX/:0591-88201986  罗小<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