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可以ping得通,但是无法下载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侠!小弟用西门子的产品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现在新作生产线有一个317CPU带3个MP277触摸屏,还有十几个DP从站。

cpu与从站之间走profibus,cpu与触摸屏之间走profinet,中间有一个路由器。

主要问题出现在profinet上:cpu的IP为192.168.100.13,三个触摸屏地址分别为192.168.100.131,192.168.100.132,192.168.100.133.电脑的IP地址为192.168.100.210

现在2#、3#触摸屏也没问题,都可以下载,唯独1#触摸屏无法下载,但是通过电脑ping 192.168.100.131是可以ping的通的,很正常,但是一点击下载就出现检查电缆、网络接口、参数设置的那个无法下载弹出框。

我下载的时候是在路由器侧通过网线下载的,2#和3#都很快,很顺畅,这说明网线没问题,而且我也在1#屏端的网线处对2#、3#进行下载,对step7的程序进行下载、监控,也没问题,说明路由器到1#屏的网线也是好的(之前也说了可以ping的通的)。

但是为什么我一下载就说不行呢?难道是要OS?也没有提示啊!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屏之前有人下载过程序,难道这个会有影响?

期盼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能ping通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检查一下这个屏的设置。可能是传送参数设置的问题。

重新设置一遍参数重启一下屏试一下。

网友B:
    完全同意要楼的说, 是不是你的屏没有启动 ETHERNET 传送项目

网友C:
应该是屏设置了禁止上载选项吧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今天重新试了几次,终于可以下载了,但是设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跟昨天的一样一样的。

这个参数的设置就是跟一楼说的一样,昨天也是这样设置,还重启了几次,都不行。

今天先把Channel2改为MPI/Profibus/S7-Ehernet,然后再改回ETHERNET,也没有重启,再一试就OK了。真是奇怪!

IP还是昨天设置的IP,192.168.100.131只是把这个传输通道改一下然后再重新改为ETHERNET,就OK了,真的是想不通啊!

难道是之前的设置没有起到作用吗???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一下:可以用PC直接和MP277直接通讯吗?就是不经过路由器,仅仅是一根网线直接连接。

如果可以是不是必须是交叉线?

我拿了一根直连网线试了一下,不行!交叉线可以吗?手头没有线可以试,可惜了!

网友A:
可以不经过路由器用PC直接下载MP277,正常使用应该是交叉线。

西门子屏的以太网口具有自适应功能,如果你的PC网卡同样支持自适应功能,可以通过直通线(两端都采用T568B标准,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进行下载。

楼主:
直接连怎么弄啊?都没有路由给分配地址,电脑网络连接的图标都是个叉叉!ping也ping不通哦。。。

楼主:
这两天有了时间,找了一根交叉网线,试了一下,可以下载!

但是用直连线还是不行!

网上都说MP277具有自动翻转功能,为什么我这个就不行呢?

而且现在电脑的网口也都具有自动翻转功能了吧?我还那里另外一个前段时间刚买的电脑试了一下,也不行!

看来以后还得备一根交叉线才行!

网友D(2013-04-03):
我的直通线就能下载,说是直通线和交叉线都可以的,手上只有直通的,所以就没有试交叉的。

网友D:
不过之前的问题可能是你HMI 有点问题。有时是有些莫明其妙的事发生。

网友E(2016-02-03):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PING的通但下载不了, 换的新屏,;现在改成用PC ADAPTER 来OS 然后下载, 估计就如发问者说的, 设置没有起效, 还有我用PC-ADAPATER 下载,为什么在Transfer里面改不了站地址,想改成5,但是始终为1,见鬼,,在试试了

网友F(2018-11-15):
前来学习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