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者,求路过的兄台指点迷津

楼主(2013-02-21):
小弟是初学者,公司用的是台达plc,在研读公司前辈的程序时发现个问题,问题如下:可不可以直接把0.045运用指令输入到plc内部寄存器中呢?程序如下:MOV 0.045 D15 ?如果不可以该如何输入,请大声们指点,小弟初学,谁有关于数值输入和计算的资料可否给小弟一份,小弟邮箱:MrGaoandmrszhang@163.com 小弟感激涕零不胜言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工业库www.gongyeku.com找一些资料看看

网友B:
直接把45传到D15里面,然后D15除个1000不就得到0.04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45传到D15里面,然后D15除个1000不就得到0.045了?
一般PLC就是这么转来转去的。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做。

网友D:
一种可以把数据夸大1000倍;

不太清楚;里面有没有转门为浮点数的指令呢;如EMOV呢?

网友E:
有PLC做哈测试吧,不过本人觉得不能直接传送的

网友F:
要达到MOV 0.045 D15 需要转换。如楼上诸位所说,先

MOV K45 D0

再将D0除以1000,取商MOV 到D15之中。

过程中注意数值表示以及存储的位址。

网友G:
学习技术需要坚持!还有买本比较好的教材!

网友H:
买本比较好的教材!!!!

网友I:
ES2中,有一条MOVR(DMOVR)指令,可进行浮点数传送。

楼主:
对:mirplc关于你可以去工业库www.gongyeku.com找一些资料看看 内容的回复: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B 的回复内容:直接把45传到D15里面,然后D15除个1000不就得到0.045了?一般PLC就是这么转来转去的。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做。

那要是下面这个程序是不是可以认为将0.045浮点数存入了D5中呢?用D3和D4配合使用来表示输入的是十进制的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0.045 D15 需要转换。如楼上诸位所说,先MOV K45 D0再将D0除以1000,取商MOV 到D15之中。过程中注意数值表示以及存储的位址。

是不是这样的程序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网友L:
你可以跟台达公司联系买本台达plc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