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噪音大的原因

楼主(2013-02-21):
自己研发制作的伺服驱动器,通过调节三环PID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噪音比较大,请有经验的兄弟姐妹提供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载频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波频率是10K的。

楼主:
有高手能帮忙提示下小弟吗?谢谢

楼主:
找个人帮忙,真的这么困难呐!!!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将共振频率屏蔽掉,或降低最高频率

楼主:
对:glenxu关于用示波器看看,将共振频率屏蔽掉,或降低最高频率内容的回复:

共振应该不是,因为电机并没有震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电流滤波?我怀疑是电流滤波程序做的不太好,请问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D:
原因很多,电机本身(哪家的),密封圈,10Khz的载频不算高。电流采样分辨率是否足够高。

自己做伺服,现在的出路不好啊

楼主:
对:尔东关于原因很多,电机本身(哪家的),密封圈,10Khz的载频不算高。电流采样分辨率是否足够高。自己做伺服,现在的出路不好啊内容的回复:

呵呵,公司没有买成熟的技术,出路不好,也得做,已经做了几年了。

现在我们电流采样速度是0.1uS一次。我们现在用的电机是科博的,但是也试了很多其他家的电机。效果基本一样。密封圈都有的。

楼主:
对:south_fox关于回复内容:对:尔东关于原因很多,电机本身(哪家的),密封圈,10Khz的载频不算高。电流采样分辨率是否足够高。自己做伺服,现在的出路不好啊内容的回复:呵呵,公司没有买成熟的技术,出路不好,也得做,已经做了几年了。现在我们电流采样速度是0.1uS一次。我们现在用的电机是科博的,但是也试了很多其他家的电机。效果基本一样。密封圈都有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帮忙,噪音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没有做输入脉冲滤波,所以才会有那个噪音。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启动力矩问题,现在的电机励磁后,用手能来回转出一个2-4度的角度来,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

网友E(2013-08-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D...

没有对编码器信号滤波?

你的伺服驱动工作在速度环+电流环,还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如果只是速度环+电流环,你得在速度环加一点积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