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P 4Q 40A 一启动就满载运行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3-02-21):
如标题。测电枢电压为520V,励磁电压180V.请教各位工程师这种现象主要是什么问题,参数设置不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谢谢

网友A:
看你调速用什么方式了!比如A4端电压调节!看看菜单A4多少伏!是不是用电位器?是不是电位器短路了?

楼主:
对:安徽土电工关于看你调速用什么方式了!比如A4端电压调节!看看菜单A4多少伏!是不是用电位器?是不是电位器短路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是用电压反馈方式,电位器是好的,调到最小,测A4的电压为0。

网友B:
该参数是正调节还是负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