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s485组网问题

楼主(2013-02-21):
现有一应用是这样的:前端有各种rs485串口设备,需要将各串口设备的信号集中传输至上位机采集处理。如何组网控制,能保证数据的稳定交互?前端的rs485串口设备可选用同一种波特率、同一种工作模式(交互式或常发式)。选用交互式工作方式串口设备和常发式串口设备分别如何组网控制?   请各业内人士不吝赐教,我是半路出家,请别笑话我的问题不专业,我是诚心求解来的

网友A:
不太清楚各种串口设备是不是常见的,但如果是常见的,使用国产的组态软件就可以解决。然后在电脑中使用多串口卡,分别对应或者组网都行。

网友B:
知道对方的数据通讯格式即可直接读取了

网友C:
得知道对方设备的485接口支持的协议。

楼主:
问题补充:串口设备都是常见的,数据协议也都很清楚,一对一接口与上位机通信是没问题。现在打算采用星型组网方式,将串口设备全部接入串口hub,由hub总线接上位机,考虑到rs485是半双工工作方式,如都采用应答式串口设备,上位机与各串口设备交互工作量会比较大,是否容易产生冲突?如都采用常发式串口设备,各串口数据在hub总线上会不会冲突?这些问题不是很明白,请大家赐教

网友D:
不会有任何冲突,485的HUB只是起到一个集线器做用,改变拓扑,抗干扰以及延长通讯距离还要使用带中继功能的485隔离中继器  !如果距离比较远,485光纤中继器还可以组环网,防止掉线隐患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

魏昊 13600436919 qq:1813203053

网友E:
设备的全部数据全部集中到上位机上通过组态软件来解析,本身这种组网方式对数据交互的稳定性就值得考虑,建议您考虑一下北京旋思科技的symlink工业智能机。

网友F(2013-04-05):
485的HUB只是起到一个集线器作用,改变拓扑,抗干扰以及延长通讯距离还要使用带中继功能的485隔离中继器  ,能延长传输距离3000米双绞线!如果距离比较远,采用485-光纤转换器能传输20公里,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