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程的和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2013-02-21):
    用的 WINCC FLEXIBLE 2008 做一个简单的PC 显示运行程序,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如下图:

   上图是编写的 页面的模板,都很正常, 且显示底色为蓝, 中间的操作为灰, 可是实际运行时为什么 , 底色全是一样的灰色呢, 如图?

网友A:
且显示底色为蓝,

--

蓝色部分加个框,再选颜色,估计显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显示底色为蓝, --蓝色部分加个框,再选颜色,估计显示就正常了。

     蓝色加框 ??  那个蓝色是背景底色呀 ? 也要加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