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脉冲输出

楼主(2013-02-21):
想请教一下各位,三相电子式有功电能表DTS791,我想用上面的脉冲输出端子(9,10)接到脉冲采集通信模块上,然后通过这个模块的485接口进行通信用于后台监控,请问这样可以吗???还有电能表上标有1600imp/kwh,是代表发送1600个脉冲电能表上走一个字吗??????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对这个电能表不了解,楼主可以仔细看看说明书或是和厂家咨询下。

网友B(2014-04-11):
可以进行后台监控。1600/KWH就是1600个脉冲数代表1度电。不过通常所谓的二次脉冲实际用电量还和PT与CT有关。现在的表本身都带485通讯 你就没有必要再用脉冲去计量电度了 可直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