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
欧姆龙PLC,CJ1M系列上的两个接口,那个是编程用的?

楼主(2013-02-21):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欧姆龙PLC,CJ1M系列上的两个接口,那个是编程用的?是10脚的还是20脚的?

网友A:
?,你没带编程电缆吗,看看插那个合适就行了,10脚的应该是,能通讯上试试。

楼主:
对:zdm2008关于
?,你没带编程电缆吗,看看插那个合适就行了,10脚的应该是,能通讯上试试。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 再看看。

网友B:
两个口都可以的呀,看你带的是那种电缆

网友C:
两个口都可以的,我用过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
两个口都可以的,我用过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已jie?j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