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或者S7-300怎样编写设备总运行时间的程序呢

楼主(2013-02-21):
S7-200或者S7-300怎样编写设备总运行时间的程序,就算当CPU断电重启后,总运行时间还是保持在断电前的数据状态?

网友A:
用秒脉冲+计数器的方时,计时,数值存入保持寄存器内。

论坛PLC擂台版块有相应命题及例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1.首先要将运行时间保存在断电保持区域,不能因为断电而丢失。

2.具体计时,就是秒计时累计60s后清零并给分存储位进1累加,分存储位满60后清零并且给时存储位进1累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秒脉冲+计数器的方时,计时,数值存入保持寄存器内。论坛PLC擂台版块有相应命题及例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不知楼主要她意义何在

网友D:
在s7-300中,用Clock Memory中的秒脉冲对db块内某一个双字加1即可,单位为秒的话,双字可以记录最长几十年的时间

注意:数据块的内容一般是掉电保存的,呵呵